求助,关于多通道电容触摸芯片

楼主(2018-11-05):
最近设计一款产品,用了GT216L 16通道电容触摸芯片,小批量时发现芯片灵敏度差异比较大,有的按键灵敏度特别低,更换芯片就好了。还有的出现连续触发现象,也是更换触摸芯片解决的。请问有用过这款触摸芯片的么?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有没有10通道及以上的其他触摸芯片推荐?

网友A:
holtek合泰的BS8112A-3 12键  BS8116A-3 16键的,IIC通讯,带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ltek合泰的BS8112A-3 12键  BS8116A-3 16键的,IIC通讯,带校准

是否大量使用过呢

网友B:
tsm12。电子锁里最稳定的触摸芯片,用量极大

网友:
GT316L吧,赶紧还不错啊

网友C:
求推荐 40通道 的电容触摸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m12。电子锁里最稳定的触摸芯片,用量极大

电子锁电池供电吧,我们这个市电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推荐 40通道 的电容触摸芯片

兄弟你要求有点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