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00笔记本电脑电池保护了,有办法重新激活吗?

楼主(2018-11-05):
我的联想W500笔记本电脑电池过放保护了,电池是好的,但是TI的电池管理芯片,电池一旦断开就被锁了,现在充不进去电(充电IC不工作),电池也放不出电。问问万能网友, 有办法重新激活吗?先行谢过!

网友:
无解,修电脑的可以修改,但是感觉得不偿失

楼主:
好像是有个软件对电池进行解锁。

网友A:
没用的,电芯基本上有至少一串废的,修好也用不多长了。一致性较好的电池放几年也不会坏。

网友B:
坐标在哪里,如果在北京,我可以帮你介绍人
刷一下BQ芯片就好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标在哪里,如果在北京,我可以帮你介绍人
刷一下BQ芯片就好拉。

可惜我在深圳。TI的BQ芯片不知有什么软件可以刷?而且感觉还要知道W500电池的参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坐标在哪里,如果在北京,我可以帮你介绍人
刷一下BQ芯片就好拉。

能给教一下方法给个教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电芯基本上有至少一串废的,修好也用不多长了。一致性较好的电池放几年也不会坏。 ...

电池是好的,是有一次放电放的太厉害了,也没及时充(太晚了,去睡觉了。觉得放一晚也没关系,太大意了,忽略了已经放电太厉害了。之前是因为为了隔离电源,电脑只是电池供电,没接交流电)。

网友:
把电池拿下来用恒流源小电流慢充试试呢

网友C:
先测试一下每组电池电压,然后直接给电池充电到3.8,在上笔记本充电看看。如果每组电池电压一样都在3.8以上就别折腾了。

网友:
电源管理被锁之后只能重新刷,然后再看能否使用。电池不仅要求能充放电,还有电池状态平衡检测的因素。

网友D:
ti 的 用ev2300+BQstudio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 的 用ev2300+BQstudio可以的。

这两个软件在TI网站可以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试一下每组电池电压,然后直接给电池充电到3.8,在上笔记本充电看看。如果每组电池电压一样都在3.8以上 ...

电池是好的。只是电池充放电芯片被锁。所以不能充放电。    电池断开后用另外的充电电路给它充好电后,接入原电池电路,由于电池充放电芯片被锁。所以还是不能给电脑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两个软件在TI网站可以下载吗?

EV2300 / EV2400 是个adapter,附近是否可以借用一下。BQstudio是软件,TI网站可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 的 用ev2300+BQstudio可以的。

我还是先洗洗睡了。

BQstudio是软件,TI官网可以下载。

ev2300+这个是接口硬件,如果手头有还可以,自己去买? 199美刀,我还是去买个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EV2300 / EV2400 是个adapter,附近是否可以借用一下。BQstudio是软件,TI网站可以下的。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是好的。只是电池充放电芯片被锁。所以不能充放电。    电池断开后用另外的充电电路给它充好电后,接 ...

兄台居然断开电路充的?那就刷bq吧。
ev2300软件我以前有备份,可惜多年没用过,离职后都留在原公司电脑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台居然断开电路充的?那就刷bq吧。
ev2300软件我以前有备份,可惜多年没用过,离职后都留在原公司电脑 ...

犯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惜我在深圳。TI的BQ芯片不知有什么软件可以刷?而且感觉还要知道W500电池的参数吧? ...

我也不会。
估计有工具你也搞不定,因为有密码的,密码对了,才能改参数。

你去深圳的电脑城看看吧,应该也有干这个的

网友:
我有个客户是专门做笔电方案的,估计他是有法子,哈哈。

网友E:
我的电池其中一组低电压,保险烧了,芯片锁了,我自己解的。BQ20Z95的方案。最近正在折腾上位机,等搞好了发出来
你想折腾的话拆开看下方案,TI的好多资料都公开了。
ev2300官方公布了原理图,烧录固件还没找到。
如果有EV2300,应该可以用32模拟一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池其中一组低电压,保险烧了,芯片锁了,我自己解的。BQ20Z95的方案。最近正在折腾上位机,等搞好了 ...

是的。我也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会。
估计有工具你也搞不定,因为有密码的,密码对了,才能改参数。

是的。应该有密码保护的。

搞电子的人都喜欢自己瞎折腾,成本太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专门网上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