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一下,有没有前级开关电源,后级线性电源的可调电...

楼主(2018-11-05):
本来有个305D的线性可调电源,带几个5v的LED屏带不动。
借来一个6020(60v20a)的可调开关电源,结果这货过冲很大,把驱动IC干掉了。
我就想着,在大功率可调电源里面,如果前级dcdc预降压,后级线性稳压,岂不是同时兼顾效率与稳定?
猜测应该有人做了这类电源,就是不知道关键字应该是什么,不好搜。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呗又不难

网友B:
肯定有人研究过这个,让开关电源输出跟随设置的电压,并高一些,再拿线性稳压当滤波器用,估计既达不到纯开关电源的功率和效率,又达不到纯线性的输出质量
而且两类电源应用领域不同,同时需要大功率,电源输出质量又高的场合不多,要么纯大功率,要么小功率敏感的东西
拿可控硅切变压器绕组,只要变压器功率够大,就能满足你的需求,用不着那么麻烦

网友:
很久以前做过个可控硅预稳,后面线性稳压的。

网友:
HSPY-30-05 这类就是,有一个,就是开机时散热风扇太吵了

网友:
汉晟普源

网友:
我有一个用了快8年了,早就有人做了,深圳的

网友:
150瓦的,没有风扇散热。很安静

网友:
早就有了

网友:
论坛里有几个人做过开源的
我自己也一直想做一台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线性电源后级的PRSS不够,但PRSS高的又贵.
前级为了效率一般会用开关频率比较高的DC-DC,比如500KHz的,很多LDO在这个频率PSRR并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呗又不难

求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人研究过这个,让开关电源输出跟随设置的电压,并高一些,再拿线性稳压当滤波器用,估计既达不到纯开 ...

出于另外一种目的,一台可调电源,要满足高压大电流(60v20a),也要满足低压小电流(5v20a)。
假如该可调电源绝对纹波是500mv,对60v设备没感觉,对5v设备就相对敏感了。
根据大家我建议,我觉得个人做一个低压大电流的线性电源也可以,比如可调电源设置输出为8v,再自己做一个线性电源到5v

网友:
前级大范围可调,一般半桥正激
后级测量LDO的前后压差,以压差为基准,用PC817+431芯片去调节前级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
就这么一个原理

网友:
菊水的线性电源,就带预调压的。里面有可控硅,有大电感。目的是降低调整管压降。

网友C:
汉晟普源的稳压电源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
我在用,30V5A的,没有风扇,一般情况用着还行,

网友:
itech的全系列数控电源都是这种架构的
如IT6721,这种架构的好处就是覆盖广!

网友:
KDP8010就是这种类型的

网友D:
艾德克斯600W系列,180W系列,安捷伦的实验室电源都是

网友E:
给大家发个福利吧,但是提醒各位不能用于商业用途哦。这是公司项目,仅供交流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大家发个福利吧,但是提醒各位不能用于商业用途哦。这是公司项目,仅供交流和学习。 ...

看里面电压电流环路积分电容好大啊, 估计动态不太好

网友:
我原来有一个,回去找一下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艾德克斯600W系列,180W系列,安捷伦的实验室电源都是

还没摸过高级货,不知道江湖大佬如此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汉晟普源的稳压电源就是这种结构。

发现他家的电源价格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他家的电源价格不便宜

已经算便宜啦,你和艾德克斯的比比,同样是体积比较小的

当时没买艾德克斯除了价格还有个原因,就是网上看到不止一个人发帖自己的这个电源用几年后坏了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0509-1-1.html
开源的,自己做个吧^_^

网友C:
这个开源的谁看见都想做,谁也做不出来。有那个时间折腾都买好几个了,我们只是用下电源。有时间的可以折腾啊!

网友:
艾德克斯入门级IT6720就是这种原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开源的谁看见都想做,谁也做不出来。有那个时间折腾都买好几个了,我们只是用下电源。有时间的可以折腾 ...

说出心声了,开源那个太精美了,折腾不起

网友(2019-02-22):
@zhan_li ,你的附件下载不到啊,有劳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
有的,忘记是仙童还是microchip有。你查一下,不过不便宜

网友(2020-01-14):
引用 楼主:
求大师指点一下。

把你的开关电源后面加个lm317,多简单。

网友:
我很早以前做过一个,不难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8311&mobile=2

网友:
以前我做过一款电源  就是采用的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