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1-A,BKP RAM使用受限,换STM32L151不带A正常,求解惑

楼主(2018-11-06):
带A和不带A的区别,是带A的是32k的RAM,不带A的是16K,看手册均有20个字,80字节的backup registers

具体型号STM32L151CBT6A,现象是BKP的前5个字,20个字节使用正常,可读可写。但是从第21个字节开始,就不可写。keil就识别不出来这些寄存器了。
相同的工程,换STM32L151C8T6,不带A的芯片,80个字节全部可用。

有没有知道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我还一直没有用过bkp ram部分,我数据一般是保存在flash模拟的EEPROM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一直没有用过bkp ram部分,我数据一般是保存在flash模拟的EEPROM里面

数据需要频繁擦写,并且保证掉电不丢。只能用bkp,保存实时数据和存储器指针。

网友:
还能这样????

网友:
工程不能通用

楼主:
我工程选的是L151CBT6A。求解惑,如何设置

网友:
查看勘误表ES0224.pdf《STM32L1xxx6/8/B-A Errata sheet》第2.1.1节明确:
Number of RTC backup registers is 20 bytes instead of 80 bytes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需要频繁擦写,并且保证掉电不丢。只能用bkp,保存实时数据和存储器指针。 ...

我以前用过bkp ram,如果不加大电容bkp ram也是有几率丢数据的,如果加了大电容再加个掉电检测不用bkp ram也能保存数据

网友:
bkp需要一直上电是那个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