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我自己写的STM32F103R8的bootloader

楼主(2018-11-06):
分享一个我自己写的STM32F103R8的bootloader和上位机 程序

流程
1:发送复位指令 RESET,可以在自己程序中添加此复位指令
2:发送联机密码 LY ,成功后返回 C
3:以次发送数据

APP程序需要设置:
1、

2、 在main函数添加 SCB->VTOR = FLASH_BASE | 0x02000;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3、设置生成bin文件

上位机界面

楼主(2019-05-13):
补充:
不要忘记在stmflash.h 中修改你使用的单片机的flash size
#define STM32_FLASH_SIZE 128                          //所选STM32的FLASH容量大小(单位为K)
修改flash大小

更新上位机程序:

网友(2018-11-06):
STM32F103R8的bootloader

网友:
嗯,解决现场升级甚至远程升级的法宝

网友:
lz 牛逼啊!!! 正需要这些!!

网友A:
我居然把诗读了一遍,还想拉滚动条继续下一首。意犹未尽啊。

对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研究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通过串口更新程序,确实很方便

网友:
好一首琵琶行。

网友B:
应用程序放个200K的字库,试试还能启动运行吗?
当时测试过400K的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居然把诗读了一遍,还想拉滚动条继续下一首。意犹未尽啊。

对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

哈哈 我也很喜欢古诗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用程序放个200K的字库,试试还能启动运行吗?
当时测试过400K的BIN文件。

手上只有64k的单片机,没试过别的  所以题目写的是 R8.理论上只要flash不超,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
上位机软件用什么语言写的,是否可以把工程也放上来

网友C:
有没003上也可以用的呢?

网友:
收藏了先,上位机可否支持C8

网友D:
点赞,是支持的什么协议?x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赞,是支持的什么协议?xmode?

跟xmode类似的 1024字节一起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003上也可以用的呢?

照着改一下就行 不复杂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试下。。。

网友E:
感谢分享, 楼主这一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 楼主这一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基本的串口iap烧录,刚学1个月stm32,做的也不一定好。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
好。留着备用!

网友:
上位机用什么写的。

网友:
楼主乃高人也

网友:
我居然把诗读完了

网友:
多谢分享了,mark一下:STM32F103R8的bootloader

网友:
我习惯用超级 终端iap

网友:
上位机没有开源

网友:
标记  STM32F103 bootloader

网友:
给你赞一个!!!!!!!!

网友F:
可以说说和官方的区别在哪么? 我记得官方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说说和官方的区别在哪么? 我记得官方也有

这个用着方便啊,基本上傻瓜式的。

网友:
感谢分享  STM32F103R8的bootloader

网友G(2018-12-13):
> 在main函数添加 SCB->VTOR = FLASH_BASE | 0x02000;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So for you application source code,  you will need to relocate the interrupt vector starting from 0x2000?

网友:
谢谢分享,好一首琵琶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 在main函数添加 SCB->VTOR = FLASH_BASE | 0x02000;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

对呀,这样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分享鄙人学习bootloader不错的资料,有问题欢迎交流

学习keil工程文件说明,https://blog.csdn.net/m0_37738150/article/details/79498220  下载连接 https://pan.baidu.com/s/1pF1ux1rbJ0XUZwMQ_-5NhA
YModem协议,请参考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stm32%2Bbootloader

网友:
上位机是什么平台,过分的要求可以开源学习吗

网友:
这曲琵琶行很有意境

网友(2019-01-19):
多谢分享了,mark一下

网友(2019-05-09):
楼主你汇编里面没处理中断向量吗?这样应用程序怎么使用你的中断?
(已经看到了中断向量重新映射处理)

网友H(2021-01-19):
按道理来说,F103C8也应该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道理来说,F103C8也应该可以用吧?

可以啊 OOOOO

网友(2022-12-05):
这两天试了下,能下载成功,但是不运行下载的程序,反而又跳到引导程序,重新开始执行引导程序,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