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第五期(全贴)的困局!

楼主(2018-11-06):
1)第四期基本上以经成熟,支持扩展库以支持差不多上万种,后面只是想办法完善一些细节!

2)现在在思考开展第五期的规划,设想以布局,困局如下(第五期是小批量订单50PCS及以上的):

困局的标题:是否开放来料加工
1:开放来料
好处:商务上完全省事,不用做过多解释,省得大家猜想说元器件上赚取暴利的各种置疑
不好处:也是非常明显,1)效率极低,回到了传统的SMT加工,无法有效整合,  多了收料,点料,少料一系列的运作上的极高成本  2)来的料品质良坏不齐,出现质量不良到时候纠纷不断,有得争执!

2)不开放来料
好处:元器件质量是嘉立创来保证,有争议直接针对嘉立创就OK,不用把客夹在中间,效率极高,统一库房,出入库
不好处:不可否认,有一些料的进料成本时间段不同及资金积压不同,会导致器件成本相对较高,会有个别客户会置疑

网友:
不开放,要有爱来不来的心态!

网友:
冷门料 必须由jlc统一采购 放入嘉立创库房 收取库房管理费  等于说冷门料的库存压力由客户承担

网友A:
不开放,所有的料都是jlc不是SMT的初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放,所有的料都是jlc不是SMT的初衷么?

进入第五期,是小批量订单,现在样板都有客置疑价格(也能理解)  小批量可想而知涉及到器件价格的问题,置疑及要求开放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网友:
建议样品板不开放,开放也可以收费高一点弥补人工,小批量上一定程度的,比如贴500,1000pcs更多可以开放,量大一点人工还是划得来的

网友B:
开展SMT的初衷是什么?

网友:
样板还可以,批量不全帖还就别搞了,贴完了还要自己再贴,这还不如找别人贴

楼主:
样板第四期肯定是不开放的
小批量第五期在讨论开不开放的问题,第五期的特片是全贴(不涉及插键)

网友C:
代售最适合,可惜被税务封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展SMT的初衷是什么?

外面找个工厂. 人家一问,才100来片.   先报个超贵的开机费. 然后再慢慢等产线有空,再排产... 这种百十来片的,最难受.         有一点可以肯定,解决那种动不动上万片的,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网友E:
小批量就考虑到板子成本问题?  如果嘉利创推高了元器件成本,在在嘉利创的理由是什么? ?  哪怕一个推高10元,50片也是500,  500能在外面让人伺候舒服。。。何况小批量不可能让你们留些个器件不贴!回来可咋整? 也就是
1.小批量必须一个不漏贴完。
2.小批量得考虑成本
3.小批量是做产品不是样品

说话太直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售最适合,可惜被税务封死了

是的,        !

网友:
对我而言,在现有基础上能一次性贴50片或更多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批量就考虑到板子成本问题?  如果嘉利创推高了元器件成本,在在嘉利创的理由是什么? ?  哪怕一个推高1 ...

1)针对贴片的,插键的暂时不考虑
2)小批量不考虑整体成本说不过去,如何结合是一个问题及难点,在不担误效率的情况下解决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1)针对贴片的,插键的暂时不考虑
2)小批量不考虑整体成本说不过去,如何结合是一个问题及难点,在不担 ...

插件没关系,插件都是人焊接。  自己焊接下也简单, 贴片可不一样!  费神还焊接不好看

网友:
六楼的建议很好,有服务就要有付出金钱。小批量零件钱另计价最好。小批量加工现在是个疼点。

网友:
不开放,但是可以请立创代购,这样如何?

网友:
不是嘉立创的料,每一种收取一定的费用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嘉立创不对外来料的品质负责,只对贴片质量负责。

网友F:
批量肯定要贴全!

网友G:
搭个路问问袁总,现在SMT下单时已经付款的元器件,但最终没有贴上,有没有退款的?现在貌似没有退。我有一块板,板上有6个6N137,以及W25Q64,明明焊盘和方向都无问题,最后就是没贴上,也没见有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批量肯定要贴全!

贴全,没办法双面贴,贴全的话不是很需要,双面贴可行最好,只要能全部阻容这些小的多的贴好就可以了

网友:
批量就一定要贴全吗?有的料比较高大,包装是个麻烦,运输损坏更是大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面找个工厂. 人家一问,才100来片.   先报个超贵的开机费. 然后再慢慢等产线有空,再排产... 这种百十来 ...

小批量生产一直都是个大问题,立创既然要解决这个问题,来料加工还是要有的,比如立创没有的料,这个应该没有争议,不全贴客户找你们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另一个是立创有的料,客户自己提供,这个不开放,客户自己可以算一笔账嘛,是开机费划算还是立创供料划算,再或者是加一笔劳务费更划算呢。我的想法是如果外面只能找到开机费2000的,你材料比我贵500我也乐意啊,毕竟我还是能省1500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入第五期,是小批量订单,现在样板都有客置疑价格(也能理解)  小批量可想而知涉及到器件价格的问题, ...

冷门器件➕钱,引导客户

网友H:
建议立创有的料不开放,没有的开放,小批量就是要全贴才有意义,来料根据品种数量单独加上机费,如果不是带料盘的散料,单加整理费即可,这样客户自己的散料,为了省钱,也会自己整理好。

网友:
样板有个七十块这样,能上smt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搭个路问问袁总,现在SMT下单时已经付款的元器件,但最终没有贴上,有没有退款的?现在貌似没有退。我有一 ...

可以填个 投诉单. 这种情况下一般确实是有问题了. 不会无缘无故的不贴.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外面找个工厂. 人家一问,才100来片.   先报个超贵的开机费. 然后再慢慢等产线有空,再排产... 这种百十来 ...

所以说花着乞丐的钱,要求皇帝级待遇,jlc做好自身定位就够了,那些嫌贵的可以自己去焊,你就算免费送他板子+元件+焊接他照样嫌你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立创有的料不开放,没有的开放,小批量就是要全贴才有意义,来料根据品种数量单独加上机费,如果不是带 ...

外来料很麻烦的。
比如贴几十块板子,外来料不是盘装的,甚至是散料,怎么贴?根本木法放飞达。
效率极低。
然后抛料问题,客户该给多少余量的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所以说花着乞丐的钱,要求皇帝级待遇,jlc做好自身定位就够了,那些嫌贵的可以自己去焊,你就算免费送他 ...

也不完全是乞丐钱的问题,  还是传统产线的设计上的问题,  现在的贴片机, 工厂管理模式全是针对巨大批量的.         很少有产线会一天换线10几次.  要求这种产线接小批量,他们也非常难过的事情.

很多年前他们讲的小量多样,  我感觉对大部分公司来说都还概念阶段.

楼主:
SMT小批量的运作模型及设计方案基本上出来了,又是一种全新的小批量SMT模式,来解决50片及100片,或是500片以下的订单
对于来料方粗步解决方案:
1)数量限制,对于用料100个以下的不给于接受来料
2)价格限制,对于如阻容类及电感类(只要是价格如1元以下的器件不接受来料)
3)收费限制,对于寄料的会收一定的操作人工费用
4)对于超出100个用量器件的,价格又比较高的器件,给于客户允许几种可以自购(也就是说,一个BOM清单中,可能有部份器件价格我们没有优势,你就寄料,但是规定几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SMT小批量的运作模型及设计方案基本上出来了,又是一种全新的小批量SMT模式,来解决50片及100片,或是500片 ...

比如一大张板里面有20张小板的拼板,做了200大张是算大于500呢还是小于500片

网友:
不开放来料。可惜代付代售挂了

网友:
我的地盘我做主,不开放,爱做不做,,,,  来料加工,沟通和扯皮的成本会让双方都心力憔悴  相对于十几年前做个pcb,最喜欢jlc的pcb模式是做了一项革命:减少沟通成本!!!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可以填个 投诉单. 这种情况下一般确实是有问题了. 不会无缘无故的不贴.

其实,我们关心的是,元件费,我们已经付了,但是实际上没有贴但又没有退这个元件费回来,这个是如何处理

网友:
SMT要加强一下检测段的管理了,最近连续2次做板子都有明显问题。

网友K:
接收来料的前提下,建议考虑共享料件。
可以收取,入库费,保管费,上机费。
入库及保管费找共享者。上机费找贴片者收。元件质量及价格由共享者自已淘宝解决。
这样起码一次可以多入库一点。或且整包装才可以入库。

网友:
不开放吧, 开放的  务实做的很好了,
不过建议还是能做多一点,不要最多30片这样,
最起码一次下单能去到1000片,反正也是机器干活.你们机器性能这么好,两下子的事.
不过这个物料费用你就要优惠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MT小批量的运作模型及设计方案基本上出来了,又是一种全新的小批量SMT模式,来解决50片及100片,或是500片 ...

这个方案赞同,期待

网友L:
有些芯片没有的怎么处理呢?这部分开放不?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接收来料的前提下,建议考虑共享料件。
可以收取,入库费,保管费,上机费。
入库及保管费找共享者。上机费 ...

"共享"  缴税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我们关心的是,元件费,我们已经付了,但是实际上没有贴但又没有退这个元件费回来,这个是如何处理 ...

填个投诉单. 可以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些芯片没有的怎么处理呢?这部分开放不?

个人认为,没有的要无条件开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没有的要无条件开放

支持 既然都小批量了,就是最好全部都贴,没有的要无条件开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没有的要无条件开放

再问一下,0.5mm的BGA能贴吗?比如STM32F103RCY6TR这个芯片

网友M:
兄弟,我跟你讲,就是增加三期火车的数量才是正道,四期已经跑偏了,不要跑偏的更远。你们手里有大数据的优势,那个芯片用的多就加哪个芯片,这样客户设计的时候也可以参考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兄弟,我跟你讲,就是增加三期火车的数量才是正道,四期已经跑偏了,不要跑偏的更远。你们手里有大数据的优 ...

火车再长也没用

网友N:
外来料怎么管理,贴100片板子给100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外来料怎么管理,贴100片板子给100的数量?

给100个沒问题,可能造成不够料,如果客担心则多提供一点

网友:
如果小批量,嘉立创没有的器件必须支持来料。嘉立创有的料特可以不支持。

网友:
众口难调的问题,晚上路边有人气的大排档都有相似的应对:菜单上有的卖,客户乱点的也卖,价格高低食客心中自有数。。。客户先提供BOM了,再对照自己的库存
和客户需供料来SMT报价估计也行的。弱水三千,只赚该赚的哪一瓢;能赚多久,看天。。。

网友:
支持开放来料,有些冷门料立创不可能有。同时限制数量,逼客户尽量选 用立创的物料,来料产生的费用由客户来承担。这样下来,可以把小批量的客户都吸引过来,可以一统江湖了。

网友:
下一步,商城有的料,不在前面的库里的,允许来料就可以了,加收一下费用,这样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折中了,固定的运输成本和包装,不会乱七八糟扯皮

另外就是双面贴

一直想用SMT,就是用不上,缺一个料(芯片,不方便手工补焊),不能双面

至于完全来料,肯定比较难控制,又和普通的贴片厂模式冲突,暂时可以不考虑

网友:
应该100或200片或更高以上接受来料

网友:
单价不敏感,反正也只是做二十片,一个板子也就多十几二十块钱。
讨厌的是,明明商城有STM32F030RCT6,却不让贴。
扩展库也就只有5个,不够。

网友:
不开放,品质保证,价格自然高一点。

网友:
不建议开放

网友:
支持不开放来料。样板,贵就贵点,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