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玩转arduino

楼主(2018-11-06):
一、硬件:
淘宝搜索“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实物如下图所示:

二、软件:
2.1、从arduino官网https://www.arduino.cc下载Arduino IDE,我下载的是zip免安装版本,文件名:arduino-1.8.7-windows.zip;
2.2、从https://github.com/rogerclarkmelbourne/Arduino_STM32下载stm32的arduino硬件库,文件名:Arduino_STM32-master.zip;
2.3、从https://github.com/rogerclarkmelbourne/STM32duino-bootloader下载bootloader文件,文件名:STM32duino-bootloader-master.zip;
2.4、从https://developer.arm.com/open-source/gnu-toolchain/gnu-rm下载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文件名:gcc-arm-none-eabi-7-2018-q2-update-win32.zip
2.5、解压以上四个压缩包;
2.6、把Arduino_STM32-master文件夹改名为Arduino_STM32并移动到arduino-1.8.7\hardware目录下;
2.7、把gcc-arm-none-eabi-7-2018-q2-update-win32移动到arduino-1.8.7\hardware\Arduino_STM32\tools目录下;
2.8、在arduino-1.8.7\hardware\Arduino_STM32\STM32F1\platform.txt中添加目录定义,如下两行:
        runtime.hardware.path=./hardware/Arduino_STM32
        runtime.tools.arm-none-eabi-gcc.path=./hardware/Arduino_STM32/tools/gcc-arm-none-eabi-7-2018-q2-update-win32
2.9、把arduino-1.8.7\hardware\Arduino_STM32\tools\gcc-arm-none-eabi-7-2018-q2-update-win32\arm-none-eabi\include\sys\cdefs.h中的宏定义__always_inline改为:
        //#define        __always_inline        __inline__ __attribute__((__always_inline__))
        #define        __always_inline        __attribute__((__always_inline__))
2.10、运行arduino-1.8.7\hardware\Arduino_STM32\drivers\win\install_drivers.bat安装驱动,驱动包括Maple DFU driver和Maple Serial driver,
        其中Maple DFU driver用于更新程序,Maple Serial driver用于USB转串口。
三、操作:
3.1、使用串口或仿真器stlink烧录"STM32duino-bootloader-master.zip\STM32duino-bootloader-master\bootloader_only_binaries\generic_boot20_pc13.bin"文件到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
3.2、使用usb数据线直接连接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的Micro USB接口,根据提示安装驱动;
3.3、运行arduino ide,文件\新建,并设置开发板,如下图所示:

3.4、添加程序:
#include <MapleFreeRTOS900.h>

#define BOARD_LED_PIN PC13

static void vLEDFlashTask(void *pvParameters) {
    for (;;) {
        vTaskDelay(500);
        digitalWrite(BOARD_LED_PIN, HIGH);
        vTaskDelay(500);
        digitalWrite(BOARD_LED_PIN, LOW);
    }
}

static void vSerialTask(void *pvParameters) {
    for (;;) {
        Serial.println("LED OFF");
        while(!(digitalRead(BOARD_LED_PIN)));
        Serial.println("LED ON");
        while((digitalRead(BOARD_LED_PIN)));
    }
}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the digital pin as an output:
    pinMode(BOARD_LED_PIN, OUTPUT);
    Serial.begin(9600);
    xTaskCreate(vLEDFlashTask,
                "Task1",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 + 2,
                NULL);
    xTaskCreate(vSerialTask,
                "Task2",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 + 2,
                NULL);
    vTaskStartScheduler();
}

void loop() {
    // Insert background code here
}
3.5、验证/编译并上传,运行效果如下: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STM32 arduino 牛  看样子103系列各种芯片都支持了

网友:
最近论坛上技术帖的可看性显著提升啊,社会风气变好了吗。

网友:
正好有块这板,先记号下,回头试试

网友:
很好的资料。。。。
比AVR强大多了。

楼主:
烧好bootloader后,USB线一连就可以直接使用,方便快捷。

网友:
可以置酷了

网友:
我又忍不住要推荐VSC+PlatformIO插件,平台多的不要太爽

网友A:
你这个不就是我16年搞的PLC,一个样子的吗?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4217-1-1.html

网友:
楼主继续,走一步记录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就是我16年搞的PLC,一个样子的吗?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4217-1-1.html ...

还真是。。

网友:
看起来,很好 。。。。

网友:
谢谢!有时间研究下,好像这个很热门

网友:
你这一搞,让人家在芯间热卖的那款仿arduino的STM32板怎么卖?

网友:
arduino版本只能用1.8x版本吗?之前3D打印的marlin固件在高版本下一直报错换回1.5x版本才行。

网友:
好。

还没玩过arduino,有时间试试。

网友:
arduino的库都能用吗 ?

网友B:
我这有个 支持更全面的, STM8S003都有

网友:
好奇问一句,这个具体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正好手上也有这个小板子,按照楼主的流程做下来,很容易就能用了

网友:
不错,支持~~~ 还支持实时系统了~~

网友:
步骤2.4~2.9都没有必要。
用自带的板管理器装一下Arduino Due就行了。编译器都会自动准备好。
http://wiki.stm32duino.com/index.php?title=Installation

网友:
谢谢分享,简单快速的使用STM32单片机又多了一种选择

网友:
非常酷,这两天正好想试试这些东西,这下省事了

网友:
有空的时候把我吃灰的板子烧个玩玩

网友:
这个不错哦,感谢分享

网友C:
请教下楼主,我是使用自己的STM32F103VCT6的板子,安装上面的教材安装后驱动后,没有出来COM口,一直提示无法发现开发板。WIN10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楼主,我是使用自己的STM32F103VCT6的板子,安装上面的教材安装后驱动后,没有出来COM口,一直提示无 ...

是不是只烧录了bootloader没有应用,DFU是bootloader状态时的usb驱动,有应用时会自动跳到COM口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烧录了bootloader没有应用,DFU是bootloader状态时的usb驱动,有应用时会自动跳到COM口驱动。 ...

是只烧了bootloader,应用时那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只烧了bootloader,应用时那个文件?

参考帖子的3.3,3.4,3.5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帖子的3.3,3.4,3.5部分

可以了,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的降低成本,MARK!

网友: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玩转arduino  mark

网友:
之前用过AVR的,搞块STM32回来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 支持更全面的, STM8S003都有

能提供一下软件和固件吗

网友:


网友:
好像arduino得库在stm32下面支持不多吧?

网友(2019-03-18):
gcc下载慢的要死,谁有文件来一份~~

网友:
记一下,顺便顶!

网友D(2019-05-07):
引用 楼主:
烧好bootloader后,USB线一连就可以直接使用,方便快捷。

那个usb口是不是usb host那两根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usb口是不是usb host那两根线啊?

USB部分电路图,供参考。

网友:
貌似编译完的size比avr的大很多

网友:
特么的下的好慢。好坑。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一下先。

网友:
你们有没有觉得编译得很慢。很少接受不了这一点。

网友(2019-07-12):
多谢分享,刚好在找这个

网友(2019-08-31):
这个东西又叫做 stm32 blue pill
使用 stm32duino
上传一点有用的东西,来自 utasker Arduino Blue Pill (STM32F103)

µTasker Arduino Blue Pill support.pdf

网友:
实际应用在那方面?

网友(2019-10-09):
点个赞,入门起步资料

网友:
这个真不错 很喜欢arduino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等下慢慢试试

网友:
我有好几块这个最小系统板,有时间了也来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