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VME的SSD两个型号的对比

楼主(2018-11-06):
SM961和intel的760P,哪个相对好些,速度应该差不多,主要是看寿命质量之类的有什么区别吗?
哪个更值得推荐
512G的

网友:
英特尔把, 我现在也在看配置, 等下准备搞个 2700X套装,AMD大法好. 板+U  3000

网友:
之前在JD上买的MSI的X470 GAMING PRO CARBON送一个三星970 evo 250G,花了1700不到吧,现在应该要便宜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