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多USB Host接口的ARM芯片

楼主(2018-11-06):
因项目需要挂几路USB摄像头,而如果使用hub扩展的话,会有USB带宽不够的情况,所以只能选择SoC自带多个usb host的,不管2.0还是3.0接口的,目前rk3399有3个usb host,但是感觉国产不太想用,资料太少了。imx8又没出来。
有没有坛友知道的,请求推荐。谢谢。

网友A:
那用USB3.0扩展2.0带宽没问题吧,或者用pcie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USB3.0扩展2.0带宽没问题吧,或者用pcie扩展

那个比较麻烦,同事倾向于选择市面上能找得到的现成的核心板用,不想打板。

用pcie扩展也比较麻烦,像imx6都有4个usb host,但是大部分厂家做的只引出2路usb host。

愁人。

网友:
ATSAMA5D3 也有3个USB 2.0。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tegra K1,2*USB3.0,1*USB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用USB3.0扩展2.0带宽没问题吧,或者用pcie扩展

一般情形是不行
USB 3.0两套链路:SS一个;HS/FS/LS一个。外设是HS的话,还是共享RootHub的480M带宽。

网友C:
usb带款够吗,usb摄像头都是裸流吧

网友:
可以将usb2.0信号转换为usb3.0信号,多路usb2.0设备共享usb3.0带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形是不行
USB 3.0两套链路:SS一个;HS/FS/LS一个。外设是HS的话,还是共享RootHub的480M带宽。

super TT的hub可以把SS转HS

网友:
pcie扩展吧,不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uper TT的hub可以把SS转HS

有芯片型号或者文档么?

专门全文搜索了USB的Spec,只有2.0里有定义Transaction Translator;3.0和3.1里边都没这个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带款够吗,usb摄像头都是裸流吧

就是因为usb带宽不够,所以才需要多个物理的usb host controller,如果是那种通过hub扩展出来的,肯定是不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形是不行
USB 3.0两套链路:SS一个;HS/FS/LS一个。外设是HS的话,还是共享RootHub的480M带宽。

个人感觉usb3.0的hub不会那么笨吧?hub和主机之间应该永远用最高的速度,低速的设备只是在设备和hub之间用低速而已。至少usb2.0的hub就是这样规定的,hub自己要负责转换速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芯片型号或者文档么?

专门全文搜索了USB的Spec,只有2.0里有定义Transaction Translator;3.0和3.1里 ...

真有这种TT,VL670 https://via-labs.com/product_show.php?id=82 还有一些USB3.0光纤传输线也用SuperTT。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usb3.0的hub不会那么笨吧?hub和主机之间应该永远用最高的速度,低速的设备只是在设备和hub之间 ...

还真是这么笨。一般的3.0hub芯片里面有两个hub,一个3.0的hub一个2.0的hub。

3.0hub接电脑上,出来俩hub,一个superspeed,一个highspeed。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真是这么笨。一般的3.0hub芯片里面有两个hub,一个3.0的hub一个2.0的hub。

好吧,也就是说普通的USB3.0 HUB真的是对3.0和2.0分别走自己的通道,互不相关。
只有特殊的支持SuperTT的HUB才可以把2.0的设备转为3.0的事务在3.0的高速通道上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有这种TT,VL670 https://via-labs.com/product_show.php?id=82 还有一些USB3.0光纤传输线也用SuperTT ...

感觉这个已经超越TT,算是协议转换器了

SS和HS的描述符印象中有不少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功耗管理,SS Capability等等,这些都要转换器提供了
初步感觉,用起来应该不是完全透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真是这么笨。一般的3.0hub芯片里面有两个hub,一个3.0的hub一个2.0的hub。

长知识了

网友:
树莓派都是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