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emwin 资源评估请教

楼主(2018-11-06):
项目准备移植emwin,并在320*240的屏上跑视频,不知道移植emwin 需要多少ram,在这个屏上播放需要多少ram ?

楼主:
系统预留100k左右的ram,用于移植和播放用,不知道这个量对于播放视频流是否足够,请大家帮忙评估,谢谢!

网友:
emwin应用中有个导航地图,看起来很流畅的。

网友:
若楼主那320*240的屏能给emWin直接读写,肯定会比那100k左右的ram要强上许多。

网友:
100KB的话,不适合跑视频,太小了,跑GIF比较合适。

网友A:
最近也在研究EMWIN,按理说像那些开发板,M3或者M4核的都移植emwin了,可以参考他们的资源,正点原子F407的例程也有跑视频的,但是按理说解码视频跟跑EMWIN是两码事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在研究EMWIN,按理说像那些开发板,M3或者M4核的都移植emwin了,可以参考他们的资源,正点原子F407的 ...

对于emWin来说,动态内存一定要够大才行,通过三缓冲实现流畅无撕裂感。纯裸机的方式往上面移植,效果差,闪烁撕裂等问题

看此效果。emWin运行自己支持的EMF格式视频,其实就是一堆JPEG格式文件的压缩。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m=a2hzp.8244740.0.0

其实不仅仅是显示屏显示,直接在电脑端VNC远程,无需显示屏,也是嗨嗨的,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emWin来说,动态内存一定要够大才行,通过三缓冲实现流畅无撕裂感。纯裸机的方式往上面移植,效果差 ...

硬汉太牛逼了66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于emWin来说,动态内存一定要够大才行,通过三缓冲实现流畅无撕裂感。纯裸机的方式往上面移植,效果差 ...

这个是在F429上移植的,M4核的好像对视频有硬件方面的更多支持,相比M3核而言,我还没到楼主研究这块,也就是裸屏先把控件跑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F429上移植的,M4核的好像对视频有硬件方面的更多支持,相比M3核而言,我还没到楼主研究这块,也 ...

M4没有加速,跟M3一样。

视频方面,H7和部分F7有JPEG硬件编解码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emWin来说,动态内存一定要够大才行,通过三缓冲实现流畅无撕裂感。纯裸机的方式往上面移植,效果差 ...

不知道硬汉在M7核rt1052上有没做过相应的移植?还会有拖影之类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硬汉在M7核rt1052上有没做过相应的移植?还会有拖影之类的吗?

1052最近没有研究了,1052的一个缺点是SDRAM是16位带宽的,别的还不错。

实际效果,曾经有位网友发过我一个,你可以看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53869.0.0

网友C(2019-01-20):
引用 网友B:
1052最近没有研究了,1052的一个缺点是SDRAM是16位带宽的,别的还不错。

实际效果,曾经有位网友发过我 ...

请教Eric2013
建立框架窗口控件WINDOW_CreateIndirect
在emwin5.26下背景色是灰色的,升级成emwin5.40背景色是白的。
背景色能不能任意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Eric2013
建立框架窗口控件WINDOW_CreateIndirect
在emwin5.26下背景色是灰色的,升级成emwin5.40背 ...

进入emWin5.28后强制使用皮肤色了。

可以的,直接在窗口或者对话框的WM_PAINT消息里面调用函数
GUI_SetColor
GUI_Clear
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入emWin5.28后强制使用皮肤色了。

可以的,直接在窗口或者对话框的WM_PAINT消息里面调用函数

谢谢Eric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