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系列的最低1.8V工作电压的单片机有哪些?

楼主(2018-11-06):
请教:51系列的最低1.8V工作电压的单片机有哪些?价格么当然越低越好,只用到3个输出口,所以SOP8封装的即可!谢谢! STC宏晶的最低工作电压好像有2.5V,不知道有没有1.8V工作电压的?

网友A:
MS80F0601 最低到2V,而且只要2毛5,pic内核的。

网友:
51系列的似乎没有1.8V的~~~~~~

网友:
cc2530,1.8V不用RF

网友B:
SN8F570202S  1.8V~5.5V  51内核 SOP8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80F0601 最低到2V,而且只要2毛5,pic内核的。

谢谢!PIC的不熟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N8F570202S  1.8V~5.5V  51内核 SOP8封装

谢谢,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N8F570202S  1.8V~5.5V  51内核 SOP8封装

请问这个芯片价格如何?市场上供货多吗?

网友C:
1.2元左右,松翰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元左右,松翰单片机

好的,谢谢了!

网友:
C8051F9xx  最低到0.9v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芯片价格如何?市场上供货多吗?

tw松翰,也出1T51了啊,,,,

网友D:
STC8有1.7伏的,就是不知道量产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8有1.7伏的,就是不知道量产了没

问了客服,1.7V的还没有,最低只有2V的!但网上已经有了!

网友:
ATTINY13 是 1.8v-5.5v 的,SOP8/DIP8,不过是 AVR.

网友:
没用过1.8V的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