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将PDAS pcb文件转AD PCB文件

楼主(2018-11-06):
求助:帮忙将PDAS pcb文件转AD PCB文件,谢谢。PCB见附近

网友:
AD PCB文件,请以相同的方式帮助别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大概讲下转换过程

PADS装成3.0的网表,99se就可以打开了,AD的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装成3.0的网表,99se就可以打开了,AD的没试过。

试下 谢谢  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