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COSMIC嵌入汇编问题

楼主(2018-11-06):
如题,嵌入汇编后编译提示变量未定义,定义成局部变量、全局变量都试过了都不行,而写成RLC A 就没问题,有遇到过的吗?怎么解决?

网友:
变量前加下划线啊

楼主:
#error castm8 stm8s_it.c:782        symbol _data not defined
加下划线也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error castm8 stm8s_it.c:782        symbol _data not defined
加下划线也试过了,还是不行 ...

也许你没有定义data呗。我给你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没有定义data呗。我给你测试下:

兄弟这个肯定是定义了啊,我定义局部变量全局变量都定义过了都不行,你的这样写怎么就可以呢?难道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楼主:
我刚新建了个工程,像你那样写编译也没问题
我现在的工程不知道是哪里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