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小的FPGA 产生差分时种去替代 200Mhz 差分晶振

楼主(2018-11-06):
200Mhz 差分晶振都很贵 问了下 都要20-30元  小的FPGA MAX10  也就 22元  能用FPGA里的 PLL
产生差分时钟输出吗,这样做的好处是 频率可以有限修改,还有些额外资源可以用

网友A:
抖动精度。fpga的pll抖动不低,几百ps很正常。

网友:
可以用频率合成器,指标比fpga好,价格还比fpga便宜

网友:
FPGA需要2.5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抖动精度。fpga的pll抖动不低,几百ps很正常。

对的,主要是时钟质量差

网友:
VCO+PLL  时钟质量好,频率也可以设置,价格也在20左右。

网友:
输出200M 不低啊

网友:
时钟抖动保障不了~得不偿失

网友:
fpga的PLL 不行的,  时钟不稳定

网友:
有谁实测过吗,fpga的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