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S34这类管子会是非常冷门的?

楼主(2018-11-06):
板子上有DCDC芯片不都得用这个管子吗,这应该是个很常用的料啊。
坛友们的DCDC用的管子难道有其他型号?

网友:
冷门么?  不冷啊

网友A:
那里冷了,价格高还是没有卖的?

楼主:
可贴片清单里面

网友:
建议加入基础库,基础库里的那个太小了。

网友:
你图片上这个是36呀, 一般用的时候34就够了,36貌似用的是要少一些

网友:
SS34低压大电流常用啊

网友:
东北人表示不冷啊!

网友:
统计的时长可能不够长,  样本覆盖可能不多.  做电源的打样比较少

仅供参考.    他说的, 你听你的.

网友:
这个常用啊  压降也小

网友:
我是换成SS54了

网友:
你多用几次就不冷门了,哈

网友:
换成SS54 我也是换成SS54

网友:
我们都是用ss16 ,一般场合都是可以替代的。

网友:
确实是的,我之前贴片用基础库的时候没有34,只能换54或36

网友:
还有一个16.2K电阻,在配套2359芯片时,也是非常常用的

楼主:
只是寻找方案,不是吐槽,用SS54,没问题

网友:
我也很是纠结,好在还有个ss54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冷了,价格高还是没有卖的?

贴的人少也就冷了

网友:
基础库里面有替代的,封装要薄一点

网友:
这个用的比较多吧

网友B:
0805 红灯,没了。用什么代呢,估计不止我一个人要用吧

网友:
都用SS54,以前没有啊,16.2k换16k

网友:
SS34用的非常非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0805 红灯,没了。用什么代呢,估计不止我一个人要用吧

换成这个了 C84256

网友:
SS14,SS34常用啊,那冷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805 红灯,没了。用什么代呢,估计不止我一个人要用吧

话说基础库一直都没有0805绿灯,很迷惑大家都不用绿灯么

网友:
因为SS34是扩展库里面的,基础库里面有SS54基本可以替代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基础库一直都没有0805绿灯,很迷惑大家都不用绿灯么

0805红灯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