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id算法相关的问题,希望坛内的有经验的前辈指点....

楼主(2018-11-06):
现在有一个温控系统:

硬件系统:
Stm32---固态继电器----加热丝  控制气箱温度,,
测得发现当全速加热的时候温度变化 每分钟在5-7度左右。

产生的疑惑见下:
疑惑1:
看手册后,知道固态继电器有个通断时间 ,手册上写着小于10ms,,,, 那我stm32的pwm周期设置多少合适呢? ( 设置的频率高 对固态继电器有损害吗?)

疑惑2:
我pid控制温度 ,,用的增量型pid,使用增量型pid计算 还需要分阶段进行pid控制吗?
比如设定的目标温度100度 (阶段1:90度前:全速加热 ,,阶段2:当离目标10度的时候引入pid计算),,疑问是这样分阶段控制  ,还是一开始就加入pid呢

疑惑3:
增量型pid输出值是两次的差值:换个式子就是 UK=Uk-1+para    ,,,
假如阶段1加热丝全速加热--对应pwm值:pwmvalue0=6000,
那么如果是分阶段的话,那么接近目标的时候引入pid运算,在第一次运算的时候pwm值: pwm= pwmvalue0+para,  那pwmvalue0初值是6000,,还是设置的小一点呢,,比如3000呢,,

网友:
关注,有类似应用

网友:
1.,5s,10s一个周期就行。
2,分阶段不分阶段都可以。不分阶段,p比较大的时候,也是全速加热。
3,这个也无所谓。

网友(2019-12-13):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也碰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