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QFN封装STM工艺

楼主(2018-11-06):
现在产品中使用NRF52840 芯片,封装是AQFN,手焊很费劲(同事是焊接高手,花了半天搞定两片)。看网上说需要植球,对这个工艺不太了解。有没有高手出来给讲讲啊

网友:
建议换同事

网友:
标准二楼。

网友:
用热风枪

网友:
换同事还行

楼主:
热风枪焊台 都搞上了,主要想了解一下量产工艺。听说MTK MT6253/MT6326 就是这种封装,不良率好多。https://kknews.cc/design/ary39bj.html 看了这个有点怕怕

网友:
拿出去找修iphone的人焊接,给个100块钱,人家有显微镜,你这个风抢应该是不给力

楼主:
刚才买了个这,做个芯片的钢网植球试试

楼主:
大家看看怎么样这个夹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风枪焊台 都搞上了,主要想了解一下量产工艺。听说MTK MT6253/MT6326 就是这种封装,不良率好多。https:/ ...

这个手焊很好焊啊,PCB中间挖个大洞,然后给焊盘上好锡(芯片和PCB都要上),然后一吹就OK了。

PS:你中间大焊盘不开大洞的话几乎是焊不上的。
PS:工厂量产挖大洞时开窗开2个小半圆就好。不要开到洞上面。
PS:手焊一定要先给芯片和PCB焊盘上锡,中间大焊盘不要上锡,中间大焊盘不要上锡。

正规焊厂+设计良好的PCBA良率妥妥的100%。PCB不挖大洞良率会下降至少5%个点,因为中间焊盘太大了,锡多了容易位移GG,而这片子的PIN太小,定位能力太差。

除此之外,所有QFN都建议钻个大洞,除非底部焊盘很小或者很重。钻个大洞的好处是QFN在贴正之后几乎不会产生位移,会被紧紧地吸附到板上。一群小洞的后果是锡化初期仍然有几率被拉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看看怎么样这个夹具

我也有一个,在吃灰中。真正用了你就会发现,鸡肋。

网友:
手焊就看运气,多焊几块,总有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焊很好焊啊,PCB中间挖个大洞,然后给焊盘上好锡(芯片和PCB都要上),然后一吹就OK了。

PS:你中 ...

谢谢回复,看来开钢网中间大焊盘有注意

网友B:
变态封装
提起来我就想我们项目选用的mems 加速度传感器ADXL362 了, 手焊搞死人。   而且容易搞坏芯片。   以后打样也要开钢网  哪怕手贴  都比手焊好很多

手焊10个一次成功率也就2-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态封装
提起来我就想我们项目选用的mems 加速度传感器ADXL362 了, 手焊搞死人。   而且容易搞坏芯片。   ...

方法不对。还有焊盘设计不合理。千万注意了,lga封装不能用qfn焊盘!!!大概率锡被挤出来!!!!lga封装务必把焊盘做得比芯片焊盘稍微大一丁点不外露,然后先给芯片和焊盘都上锡,再直接吹,这是保障焊接良品率的唯一方法。

网友(2019-01-26):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焊很好焊啊,PCB中间挖个大洞,然后给焊盘上好锡(芯片和PCB都要上),然后一吹就OK了。

PS:你中 ...

你好,能贴个图,或者示意图看看嘛? 谢谢~

网友:
我手工焊接不用半天,10分钟足够了。   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