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位接触测量的疑问,请教大家。

楼主(2018-11-06):
     最近在搞一个液位测量东东,由于刚刚接触,希望大家能帮帮忙,分析一下原理和实现方法。
机器上面有一个PCB,用线连接到一个导电(加了碳)探针上,探针上有1.78V左右的电压,当探针接触到试管里面的水时,就能产生一个信号。
开始我以为是探针和试管(试管接地)构成一个回路,当探针接触到试管里面的水时,把探针上的电压拉低,就能检测到电压的变化了。但后来
发现试管貌似是绝缘的,所以想象不出思路了,请大家指点一下迷津!!!

楼主:
只要求能检测到探针和水接触到,产生一个信号就行,不需要检测液位。麻烦大家解惑!!!

网友A:
你那个针应该是一个接到芯片的输入端的,当电容用。接触到水电容发生变化,会产生不同的不同的频率出来。用于后面检测。最好能把PCB抄出来,就好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针应该是一个接到芯片的输入端的,当电容用。接触到水电容发生变化,会产生不同的不同的频率出来。用 ...

嗯 谢谢 是测量频率吗?不是测量电压值的变化?测量哪里的频率?

网友B:
楼主你是做生化仪,或者体外诊断的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做生化仪,或者体外诊断的的吧。

是啊 刚做这个 请问大神有思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是测量频率吗?不是测量电压值的变化?测量哪里的频率?

这个针充当电容,接触和没接触到液体会引起芯片产生频率的变化。

网友:
电容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针充当电容,接触和没接触到液体会引起芯片产生频率的变化。

嗯,谢谢,意思是有专门的芯片,来测量这个频率的变化,然后发出信号?

楼主:
暂时不清楚,明天看能不能拆一个电路板来看一看。

网友C:
搭个振荡器,检测频率不就行了。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234136-1-1.html
先做个电容式触摸键,再把电极引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刚做这个 请问大神有思路吗?

我以前也是做这行的,液面下面要有大面积的金属做地,测针尖的电容变化,液体底部和金属构成寄生电容,摸到会突变。寄生电容越大,测量越容易

后来,领导让我做一个16通道,底下没金属的,相互干扰太大,搞1年没搞稳定,走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234136-1-1.html
先做个电容式触摸键,再把电极引出

嗯 ,谢谢大神!看样子思路是电容检测这个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是做这行的,液面下面要有大面积的金属做地,测针尖的电容变化,液体底部和金属构成寄生电容,摸 ...

谢谢前辈!!!看样子是朝着电容测量这个方向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个振荡器,检测频率不就行了。

嗯,朝着电容测量这个方向做,谢谢指点!!!

楼主:
好的,瞄准电容测量这个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针充当电容,接触和没接触到液体会引起芯片产生频率的变化。

好的,谢谢!!!我再看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E:
壁厚多少?只要不是金属,用成品  非接触式液位传感器XKC-Y26   就行,上tb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壁厚多少?只要不是金属,用成品  非接触式液位传感器XKC-Y26   就行,上tb搜索 ...

谢谢大神的建议,不过这个可能不合适,我们这个是探针插到试管里面测液体,有四个探针,对应不同试管。

网友F:
一般都是电容的原理吧,检测频率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是做这行的,液面下面要有大面积的金属做地,测针尖的电容变化,液体底部和金属构成寄生电容,摸 ...

前辈,请问这个测量电容的变化,是通过电容充放电的时间变化来判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电容的原理吧,检测频率的变化!!!!!!

嗯 谢谢前辈 检测频率的变化,可以理解为电容变化前后,充电或放电的时间变化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请问这个测量电容的变化,是通过电容充放电的时间变化来判定吗? ...

不是,这个电容只有零点几pf,充放电不行,得用阻抗法。我用的是ADI的电容触摸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电容只有零点几pf,充放电不行,得用阻抗法。我用的是ADI的电容触摸IC ...

嗯  ,谢谢 ! 还是前辈有经验 ,差一点就走歪了 (正想着做一个电容式按键,再接根引线出来,看样子走不通)。我查了ADI的AD7745是否可行?厚着脸皮请教一下前辈,不知前辈之前用的ADI什么芯片?或之前有一些参考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 还是前辈有经验 ,差一点就走歪了 (正想着做一个电容式按键,再接根引线出来,看样子走不 ...

ADI的电容几乎整个系列我都用过了,大同小异,用单端式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I的电容几乎整个系列我都用过了,大同小异,用单端式的就行

嗯,刚看了一下,淘宝上,居然一百多一片,吓尿了,没这么贵吧。

网友G:
记得液位检测,液位的高低->电容容量->555震荡频率,单片机采集频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得液位检测,液位的高低->电容容量->555震荡频率,单片机采集频率就好了

嗯   谢谢指点  这个可能和大容器的液位测量有一些区别 这个是探针是否接触到试管里面的液体  试管体积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