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单片机操作1602的数据端口不是同一组该如何操作

楼主(2018-11-06):
需要用stm32f操作1602液晶,画板子时只考虑了布线方便,没有把数据口放在一起,结果出现了下图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我用下面的方法操作是否可行?
如果不可行,还请各位高手能提供可行的方式,小弟感激不尽。
#define        DATAOUT(x)        GPIO_Write(GPIOC, x & 0x03)        | GPIO_Write(GPIOA, x & 0xfc)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8 cmd)
{
        LCD1602_Wait_Ready();  //判断忙不忙
        LCD_RS_Clr();
        LCD_RW_Clr();
        DATAOUT(cmd);  //先传高四位
        LCD_EN_Set();
        LCD_EN_Clr();

        DATAOUT(cmd<<4); //低四位左移到高四位
        LCD_EN_Set();
        LCD_EN_Clr();
}

网友:
真是蛋疼啊……用位带吧,反正1602是很低速的。

网友:
楼上正解,数据线位操作。

网友A:
GPIO_Write(GPIOC, x & 0x03) 这样会影响其它脚
我是这样用:
GPIOC->ODR |=...
GPIOC->ODR &=...
或者
GPIOC->ODR =(GPIOC->ODR & ...)|...

网友:
用子函数或者define把他们组合起来就行了

楼主:
确实很蛋疼

网友:
这种情况我会用函数

网友:
蛋疼。
这硬件设计也奇葩了。
呵呵。

网友B:
硬件不足软件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Write(GPIOC, x & 0x03) 这样会影响其它脚
我是这样用:
GPIOC->ODR |=...

我定义了一个函数,如下所示,请问这样写可以吗?原理图见楼主位,谢谢。
void DATAOUT(u8 data)
{
GPIOC->ODR = (GPIOC->ODR &0xF7FF) | data;  //GPIOC11
GPIOC->ODR = (GPIOC->ODR &0xFBFF) | data;         // GPIOC10
GPIOA->ODR = (GPIOA->ODR &0x7FFF) | data;         //GPIOA15
GPIOA->ODR = (GPIOA->ODR &0xEFFF) | data;         // GPIOA12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定义了一个函数,如下所示,请问这样写可以吗?原理图见楼主位,谢谢。
void DATAOUT(u8 data)
{

GPIOC11 、GPIOC10可以两位一起操作,不需要一位一位操作。
data不需要移位吗?

网友:
用软件可以解决的,我以前也试过其它液晶屏,数据口不在同一组IO上,只能调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不足软件补

一天进嘴四两土,白天不够夜里补!呵呵!只能软件搞!

楼主:
懒得折腾了,用了网友的方法:
   if( data & 0x80) LCD_D7_1;
   else         LCD_D7_0;

   if( data & 0x40) LCD_D6_1;
   else         LCD_D6_0;

   if( data & 0x20) LCD_D5_1;
   else         LCD_D5_0;

   if( data & 0x10) LCD_D4_1;
   else         LCD_D4_0;

楼主:
现在用mdk在线调试没问题,全速运行就乱码,靠,估计是延时不够吧。

网友:
不是说了用位带吗,你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