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OLED屏求解

楼主(2018-11-06):
奇葩OLED屏见图片 0.96英寸的12864 我自己在用的型号都是30Pin的这个竟然有31Pin手里有5-6片能驱动起来就不浪费了。
论坛大神多多,求个型号。知道的可以赠送2片。

网友:
能否加个标点符号?第一段

网友:
这是上午那个3元一个不零售的吗,lz看来有马甲

网友:
LZ是卖屏的吧?用屏的哪有没资料就敢买这么多,脚数不对就说奇葩的

网友:
本人一般是用几个脚的SPI或IIC的屏。液晶脚数很少,楼主液晶脚这么多。

网友:
这屏不是正在隔壁论坛处理吗?

网友:
驱动都差不多,关键要搞清楚引脚。

网友:
1箱起卖1020个。。。你这5 6个怎么来的

网友:
有量找厂家要资料

网友:
楼主空手套资料

网友:
那个卖屏的挺吊的,一般不零售,发货只用顺丰,也不搞价,给人很强势的感觉

楼主:
我也是搞了几个过来试玩玩而已被误会哈。

楼主:
程序试了好多,都不能用。

网友:
记得这个是要外部高压的哈,没有高压不会亮,驱动芯片可能是SSD1303,上传一个pdf给你试试吧,不保证对应

楼主:
找到PDF了。不过没驱动成功。。凉凉了

网友A:
这个屏当时差点下手的。
30脚是常用的内部有升压电路SSD1306的控制器。
这个31脚是SEPS200A控制器,需要外部提供12V的电压到VCC,当然VDD还是3.3V

楼主(2018-12-13):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当时差点下手的。
30脚是常用的内部有升压电路SSD1306的控制器。
这个31脚是SEPS200A控制器,需要外 ...

我是有提供12V,不过按照寄存器内容初始化,就是不能用。所以便宜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