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include头文件前定义宏,之后解宏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8-11-07):
先上一段示例代码,  如下,  在源文件包含头文件时,先定义一段宏,包含完毕后再解宏,这样的写法有什么意义,  另外,在头文件中为什么要把一些宏定义用专用宏开关包起来?? 如Something defined那一段。
/*!< This is head file. For example. File name:  "selfHead.h" */

#ifndef  __SELF_HEAD_H__
#define  __SELF_HEAD_H__

#if defined(__SELF_HEAD)  &&  (__SELF_HEAD == 1)
/*!<   Something defined

  6. */
  7. #endif

  8. #endif        /*!< __SELF_HEAD_H__ */

/*!< This is source file. For example. */

#define                __SELF_HEAD  1
#include "selfHead.h"
#undef                __SELF_HEAD

/*!< 上述用法的意义和妙处是怎样的呢?  */

网友A:
从#ifdefine这个从未见过的宏上来看,大概是为了标新立异吧。另外分成一个头文件不更好么。

网友:
奇技淫巧吧。
更直观的做法:拆分另外一个头文件,或者将这部分私有的定义,直接挪到 c 文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ifdefine这个从未见过的宏上来看,大概是为了标新立异吧。另外分成一个头文件不更好么。 ...

哦。这个是编辑错误,已经修正。

网友:
"selfHead.h" 中专用的定义吧

网友:
主要考虑方便管理配置代码吧,

网友:
比如你有一个产品,硬件一致,靠软件区分功能,最简单就是软件版本号
.h文件中,根据不同宏来定义不同软件版本号
#ifndef  __SELF_HEAD_H__
#define  __SELF_HEAD_H__

#if defined(__SELF_HEAD ) &&  (__SELF_HEAD == 1)
    #define VERSION 1
#else
    #define VERSION 2
#endif

#endif

然后C文件中,include这个文件前,用一个宏,就是可以改软件版本号了。扩展换一下可以完成好多功能,而且可以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隐藏在.h文件中,C文件保持一致。

#define __SELF_HEAD 1
#indlufe "selfHead.h"
#undef __SELF_HEAD

send_to_pc(VERSION);  //发送软件版本号

)

网友:
这样吧,楼主给个较为完整的 demo 吧,看看你手中的代码,用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