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60GHz毫米波PCR雷达传感器测距的python案例

楼主(2018-11-07):
60GHz毫米波PCR雷达传感器是一颗集成了天线/射频MMIC的雷达传感器,采用AIP技术,体积小巧(Google和英飞凌有一款类似的产品,但是一直未发布和量产)。
功能:测速测距、材料识别、SAR成像、手势识别、呼吸心跳等。

先上一组测距功能对比图,后面会附上一个智能垃圾桶/液位计的python案例

python案例:

PCR雷达传感器资料

看到大家关心价格,因为不好一一回复,所以这里做补充:传感器可以找原厂中国区代理商深圳市佰誉达科技有限公司购买,批量价格40~50元,大批量应该可以更低;开发套件我记得是一千多元吧

网友A:
沙发,跟激光有啥优势?

网友:
一个探头什么价格,直接串口输出的吗?

网友:
这个传感器是哪家的,有资料能提供吗?

网友B:
有资料吗?现在能买到了吗

网友:
哪里能买到?

网友:
同问价格,购买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跟激光有啥优势?

和激光对比优势,一是体积小、第二就是环境抗干扰能力强,三、可以隐藏式安装,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优势。四、有个功能不错,材料识别。
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产品就像是把军事雷达缩小成一个芯片雷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资料吗?现在能买到了吗

补了资料,可以买到了,价格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了资料,可以买到了,价格不贵

多少钱,有没有样片卖,可以自己玩玩

网友C:
开发套件XC112/XR112什么价格?

网友D:
晕,看了半天,还是没看到价格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看了半天,还是没看到价格范围

补充了价格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套件XC112/XR112什么价格?

记得是1千多元,具体你要自己问问

网友:
这个吊,购买比较困难

网友E:
有没有测距的样品,例如宣传画上的那个传感器

网友F:
介绍的太简单了,这个角度是50*50的吗?我有项目在用IPM165,大概一年7K,一直想找可以直接测距的,没找到合适的,可以直接联系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激光对比优势,一是体积小、第二就是环境抗干扰能力强,三、可以隐藏式安装,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优势。四 ...

谢谢,找时间鼓弄一下

网友:
不错,天线也在上面,谢谢分享。

网友:
超声、毫米波、激光应该是互补的,各有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介绍的太简单了,这个角度是50*50的吗?我有项目在用IPM165,大概一年7K,一直想找可以直接测距的,没找到 ...

天线角度40° X 80°,测速测距都可以,算法都有的,用起来挺方便
你可以自己联系深圳市佰誉达科技有限公司购买,我这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测距的样品,例如宣传画上的那个传感器

有啊,要你自己去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角度40° X 80°,测速测距都可以,算法都有的,用起来挺方便
你可以自己联系深圳市佰誉达科技有限公 ...

可以多目标测距吗?

网友G:
https://www.digikey.com/product- ... 891-1003-ND/9356271

网友:
        XC112_XR112 模块电路原理图

网友:
主芯片手册

网友H:
有没有十米距离,精度0.1米的版本。可以额外加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www.digikey.com/product-detail/en/acconeer-ab/XR112/1891-1003-ND/9356271

digikey 上的东西普遍比代理商贵,并且没有什么技术支持,靠自己摸索解决,早期我用的是digikey上卖一个老版本,入坑太深,不建议购买。
这个产品使用起来还是有一些门槛,最好找专业的代理商,因为雷达的信号处理问题可不是一般公司能搞定的。

网友:
最好有现成的探头,直接买来用,没必要为了生产汽车,还去研究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十米距离,精度0.1米的版本。可以额外加天线。

测距十米要自己做天线,你可以找代理商要相应的参考设计文件

网友:
不错,研究一下

网友I:
楼主,只是做简单的cm级分辨率,1米左右,难度有多大?之前没有搞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只是做简单的cm级分辨率,1米左右,难度有多大?之前没有搞过的。

难度不大,因为原厂把测距算法都做好了,只需要调用里面的库文件就行了。不过因为涉及到不同的运行环境,你最好问一下代理商要一下技术支持

网友I:
好的,谢谢,
目前MCU端是否至少是M4 级别的?

网友J:
材料识别是什么概念呢?识别常用的材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的,谢谢,
目前MCU端是否至少是M4 级别的?

目前是,据我了解后续好像有其他M3或者M0的,M4太贵了

网友:
功能这么强大,mark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材料识别是什么概念呢?识别常用的材料吗?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42.soresults.dtitle
这有个视频,应该是扫地机器人对地毯、木地板材料识别

网友K:
有没有波束角度低于15度圆锥角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波束角度低于15度圆锥角的传感器?

低于15度?这种是雷达液位计?
这个也可以把角度做小,加一个喇叭天线或者透镜天线就可以,类似于聚光的效果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低于15度?这种是雷达液位计?
这个也可以把角度做小,加一个喇叭天线或者透镜天线就可以,类似于聚光的 ...

谢谢您提供的信息,
谁可提供这种雷达液位计,测量范围40cm即可,要求价格便宜,一致性好,测量频率30Hz以上,最好能100以上,越高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您提供的信息,
谁可提供这种雷达液位计,测量范围40cm即可,要求价格便宜,一致性好,测量频率30Hz ...

非接触的液位计也就几种,超声波,雷达、激光。
超声波可以考虑,便宜,不过要处理好盲区。还有就是这种PCR雷达传感器,盲区要小点,精度比超声波好,要几十元钱。
还有一种工业用的雷达液位计,便宜的都要大几千了。
激光雷达液位计,价格也上千。

网友K:
引用 楼主:
非接触的液位计也就几种,超声波,雷达、激光。
超声波可以考虑,便宜,不过要处理好盲区。还有就是这种P ...

PCR雷达传感器,X宝找不到有卖的。
这个雨中国上测距可用吗?
几十元,还可以接受

网友L:
有人能介绍下检测硬地面和地毯的原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十米距离,精度0.1米的版本。可以额外加天线。

问代理商要一个透镜天线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PCR雷达传感器,X宝找不到有卖的。
这个雨中国上测距可用吗?
几十元,还可以接受 ...

找代理商就行了,淘宝估计没有。
雨天可以用,不过有一种情况不能用,上面覆盖很厚的水,毫米波穿透不了。如果是覆盖很薄的水或者水滴,可以穿透,

网友:
雷达测距

网友:
留名一下,雷达测距!!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人能介绍下检测硬地面和地毯的原理么

应该是材料不同、毫米波的介电常数就会不一样,在波形上面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L: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材料不同、毫米波的介电常数就会不一样,在波形上面就可以看出来 ...

谢谢,不知道兄弟用过这种东西没有,我有个应用场景,要区分材料的软硬,不能接触测量,打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不知道兄弟用过这种东西没有,我有个应用场景,要区分材料的软硬,不能接触测量,打算试试 ...

我没用到材料识别,不过能感觉到同样距离下,不同材料反射回来的波形幅值有明显区别,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2019-01-14):
高科技产品,谢谢分享

网友M:
这资料真不错,学习中,不过60G频段,布线是难点吧。

网友N:
TI  IWR6843也可以了解下

网友:
超声、毫米波、激光应该是互补的,各有优缺点

同意20L

都了解了解

楼主(2019-02-19):
引用 网友N:
TI  IWR6843也可以了解下

TI  IWR6843的这个要自己设计天线,也没有对应的信号处理吧?感觉用起来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资料真不错,学习中,不过60G频段,布线是难点吧。

这个和布线没关系,这个是收发一体的雷达传感器

网友:
实测覆水效果太差了,表面薄薄一层水,就直接无法检测了

网友:
关注中,希望楼主多发些资料,谢谢!

网友:
pcr雷达传感器

网友:
楼主有pcr雷达测量心率的详细说明没有

网友:
玩家又有新东西玩了!

网友O:
手势识别可以做到吗,要是能做到Project Soli那样的手势交互效果真是超划算啊!

网友:
雷达传感器,不错,mark

网友:
mark,能达到1mm精度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网友P:
这个芯片在国内有代理和技术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十米距离,精度0.1米的版本。可以额外加天线。

这种最便宜的超声波,不到50元的超声波硬件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和布线没关系,这个是收发一体的雷达传感器

毫米波据我了解是电磁波,需要探头发射?什么样的探头?

网友Q:
引用 楼主:
非接触的液位计也就几种,超声波,雷达、激光。
超声波可以考虑,便宜,不过要处理好盲区。还有就是这种P ...

请问毫米波雷达可以比较轻松的做到1mm的精度吗? 其实200K左右的超声波也可以做到,只不过相应的探头(压电陶瓷)很贵,然后仍然有很大的盲区,发射角。
希望能了解毫米波的优势!

楼主(2019-06-17):
引用 网友Q:
请问毫米波雷达可以比较轻松的做到1mm的精度吗? 其实200K左右的超声波也可以做到,只不过相应的探头(压 ...

可以做到毫米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O:
手势识别可以做到吗,要是能做到Project Soli那样的手势交互效果真是超划算啊! ...

简单的一些手势还好,复杂手势需要后端做机器学习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芯片在国内有代理和技术支持吗?

官方代理是:深圳市佰誉达科技有限公司

楼主:
代理商更新了一个运用案例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listitem_page1.5~A

网友:
备用,做个记号!

网友:
mark,以后说不定用的上

网友R:
这东西距离有点短,否则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几十个G的频率,距离远了就不对了

网友S(2019-11-30):
不错,不知道是否可以识别手势。

网友T(2020-02-22):
感兴趣不知有没有代理商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东西距离有点短,否则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加个喇叭做到了7米,能应付一些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不错,不知道是否可以识别手势。

可以做,不过可以识别的种类不是特别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T:
感兴趣不知有没有代理商的联系方式

有,佰誉达0755-23282845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佰誉达0755-23282845

好的,谢谢

网友(2020-03-26):
谢了,正需要看看

网友:
楼主石膏板墙后面的水管,木头龙骨之类的。能不能用这个传感器查找到大慨位置?石膏板后面有东西和没东西返回的波形应该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