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excel单元格内容想弹窗显示,如何设置?

楼主(2018-11-07):
单元格内容比较多,正常是显示部分,当把鼠标放在单元格,或点击该单元格时会弹出窗口显示出来,如何设置和应用。能否批量设置?

网友A:
要用脚本编些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脚本编些程序

能力有限,不会编写。惭愧!

网友B:
备注可以吗?右键单元格,插入备注,写好之后,光标停到这个单元格后会弹出气泡。不只是文字,还可以是图片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备注可以吗?右键单元格,插入备注,写好之后,光标停到这个单元格后会弹出气泡。不只是文字,还可以是图片 ...

我做了个统计表格,目的是让大家填写,如果每个都插入批注比较麻烦,不够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个统计表格,目的是让大家填写,如果每个都插入批注比较麻烦,不够通用。 ...

刚看到这个回复。如果接受批注的形式,可以写代码实现单元格内容引用到批注,网上有代码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到这个回复。如果接受批注的形式,可以写代码实现单元格内容引用到批注,网上有代码示例 ...

你好!我实际是要你文字的内容,可以按批注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例:

这个要什么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实际是要你文字的内容,可以按批注显示吗?

网上有把指定单元格的内容作为批注写入活动单元格的自定义函数,搜了一个你看看:
https://wenku.baidu.com/view/2a1a4800eff9aef8941e0636.html

网友B:
应该是只要是excel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只要是excel就行。。

感谢您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