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程用的list,看不懂,求教

楼主(2018-11-07):
atmega16做的,里面很多链表,看不懂,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大神们指点指点
随便贴个函数:
-----------------------------------------------timer.h----------------------------------------------------------
#define        TIMER_COUNT_INIT                (256-(((unsigned long long)SYSTEM_OSC)/1000/256))
struct timer_list{
        struct list_head list;
        void (*timer_cb)(void *);
        void *param_cb;
        u16 status;
        u16 expires;
};
enum{
        TIMER_STATUS_IDLE,
        TIMER_STATUS_ACTIVE,
        TIMER_STATUS_UNKNOW
};
extern void timer_init(void);
extern u32 jiffies;
extern int timer_register(struct timer_list *timer);
extern int timer_unregister(struct timer_list *timer);
extern int timer_mod(struct timer_list *timer,unsigned int expires);
#endif

---------------------------------timer.c-----------------------------------------------------------------------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erflow_interrupt:iv_TIMER0_OVF

static  LIST_HEAD(g_timer_head);
u32 jiffies=0;

void timer0_overflow_interrupt(void)
{
        struct timer_list *t;
        struct list_head *pos;

        jiffies++;
        list_for_each(pos, &g_timer_head)
        {
                t=list_entry(pos,struct timer_list,list);
                /*
                if(t->status!=TIMER_STATUS_ACTIVE)
                        continue;
                if(t->expires<jiffies)
                        continue;
                t->status=TIMER_STATUS_IDLE;
                */
                if(!t->timer_cb)
                        continue;
                t->timer_cb(t->param_cb);
        }
        TCNT0=TIMER_COUNT_INIT;
}

int timer_register(struct timer_list *timer)
{
        system_interrupt_disable();
        list_add_tail(&timer->list,&g_timer_head);
        system_interrupt_enable();
        return 0;
}

int timer_unregister(struct timer_list *timer)
{
        system_interrupt_disable();
        list_del(&timer->list);
        system_interrupt_enable();
        return 0;
}

/*
int timer_mod(struct timer_list *timer,unsigned int expires)
{
        timer->expires=expires;
        timer->status=TIMER_STATUS_ACTIVE;
        return 0;
}
*/
void timer_init(void)
{
        TCNT0=TIMER_COUNT_INIT;
        TCCR0=(1<<CS02)/*|(1<<CS00)*/;
        TIMSK=(1<<TOIE0);
}

网友A:
用一个硬件定时器实现很多软定时器,每个定时器可以设置超时时间和回调函数

网友B:
linux里面的内核定时器结构 数据结构基本都一样 你去看看源码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里面的内核定时器结构 数据结构基本都一样 你去看看源码就知道了

您的意思是他在这块AVR单片机上运行了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硬件定时器实现很多软定时器,每个定时器可以设置超时时间和回调函数 ...

你们都是高手啊,大神

网友C:
这个是linux内核经典的链表思路,随便google下有一大把文章解释这个机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linux内核经典的链表思路,随便google下有一大把文章解释这个机制的。

好的,谢谢。我百度下,顺便问下Google不是用不了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