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需要5V 500ma,3.3V 1A共2组电源,5V~24V输入,求推荐DC-DC

楼主(2018-11-07):
打算做一个底板,需要提供5V 500ma 和 3.3V 1A 共2组电源供电,
通过外接电源适配器供电,因怕客户随便插入不同电压的适配器到我们板上,因此打算用宽电压输入:5V~24V输入,求推荐DC-DC或电源解决方法

5V 500ma是给外部usb供电用的,3.3V是stm32和网络模块用的

网友A:
你需要找的是一款具有100%占空比输出的DCDC芯片,输出能力达到1.5A ,输入范围24V

然后就去各大厂家筛选呗,  比如Ti  MPS等等

网友:
先降压到3.3V,5V通过升压DCDC升上去。降压可以推荐MP2494DN, 55V最大输入,输出2A. 升压芯片随便选好了

楼主:
原先也打算用hailing的方法,不过打算先降到5V,再降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找的是一款具有100%占空比输出的DCDC芯片,输出能力达到1.5A ,输入范围24V

然后就去各大厂家筛选 ...

我到ti里面翻翻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先也打算用hailing的方法,不过打算先降到5V,再降3.3

如果5V输入DCDC很难保证输出的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5V输入DCDC很难保证输出的是5V

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难怪先降3.3V! 明白了,谢谢楼上几位朋友!

有没有具体升压dc芯片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5V输入DCDC很难保证输出的是5V

这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为什么要100%占空比的含义 ,    可以做到输入5V输出还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为什么要100%占空比的含义 ,    可以做到输入5V输出还是5V ...

硬件方面比较小白,求推荐具体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难怪先降3.3V! 明白了,谢谢楼上几位朋友!

升压用MT3608或FP6291,这类SO23-6的升压DCDC管脚兼容的,还有不少。在升压DCDC的输入侧串个1A的自恢复保险丝,应对输出5V被短路的情况。

网友C:
BL9341 同步整流、40V、2Mhz,嘉立创价格少于1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BL9341 同步整流、40V、2Mhz,嘉立创价格少于1元

电路好简单啊,不过才600ma,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D:
或者用sepic从5~24V得到5V,对占空比没要求,boost ic都可以当sepic用,就是效率稍低点
然后再从5v buck到3.3V

楼主:
TI上给出TPS54331,设计出一款 5V~28V输入,3.3V 2.5A输出的电路
本打算输出5V,模拟器无法给出设计图,看这颗料1块多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用sepic从5~24V得到5V,对占空比没要求,boost ic都可以当sepic用,就是效率稍低点
然后再从5v buck到3 ...

硬件小白,看不懂,请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小白,看不懂,请明示

sepic变换器啊,比boost多用一个电容和一个电感,既能升压也能降压。

网友:
100%占空比没有宽电压的芯片,最高输入不超过1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为什么要100%占空比的含义 ,    可以做到输入5V输出还是5V ...

做不到。上管有压降。像rt8059,100%时压降0.25v/1a

网友E:
tps56528   可以100%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tps56528   可以100%占空比

tps56528只能到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