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1 李逵 vs 李鬼

楼主(2018-11-07):
淘宝上买了几颗STM8L151的芯片,
使用没多久后,板子发现过热,MCU异常发热,排查了一堆之后,
发现单片机非正品,

特传两张图片,请大家帮忙分辨分辨,
目前来看,左边两种K6(不同卖家)的都有问题,但是右边(K4)的没有问题,
明显觉得右边的丝印清晰很多。

网友:
现在订货都要个大半年的,你还用stm8

网友:
我是不太相信这种单片机有假货的,当然 拆机货是存在的。

网友A:
是很便宜的那种吗?淘宝很多低价的估计就是电子垃圾,无法保证好坏,我以前买过退款都不用退货的!

网友:
拆机货?还是有某些引脚对电源或地的电阻很小,又不是短路的状态。

网友:
左边两个的激光刻字太差了。

网友:
拆机翻新的吧

网友:
可靠供货,价格实惠的,大品牌的芯片,请推荐

网友B:
翻新货,买这种芯片还是找代理吧

网友:
遇到过类似情况,IR驱动器芯片,正品印字要深一些、清晰一些。

网友C:
折机货吧? 这种还造不出假的吧,假的你的程序能烧进去吗?

网友:
拆机货吧,又得造假都能造MCU了

网友:
非正品的MCU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网友D:
翻新的印字应该很清楚的。

网友:
应该是翻新货,MCU都出假货了还不如自己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机货吧? 这种还造不出假的吧,假的你的程序能烧进去吗?

程序可以烧进去,
但是用不了多久,就发现吃的电流由几毫安变成几百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新货,买这种芯片还是找代理吧

我打算先从digikey上买一些,暂时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很便宜的那种吗?淘宝很多低价的估计就是电子垃圾,无法保证好坏,我以前买过退款都不用退货的! ...

其实买的还不便宜,估计是被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丝印正常,有可能是翻新

嗯嗯,MCU造假也是有难度的,
比较像是翻新件,感觉像是磨掉了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翻新的印字应该很清楚的。

如何解释呢?
打磨之后再激光刻一遍吗?这样一来成本有点高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解释呢?
打磨之后再激光刻一遍吗?这样一来成本有点高了吧。

激光一次刻一排。自动一遍清字,二遍刻字。

网友:
起码第一个是翻新的,定位菊花都那么大了

网友:
感觉假货基本没有可能,我们淘宝买的stm8L052C6T6倒都没问题

网友:
这种几块钱的东西翻新这个复杂,不知还有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