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是否可以实现动态加载某个函数

楼主(2018-11-07):
如题,目前有个项目中需要对各种类型的设备进行串口数据采集,但事先不知道现场实际有哪些设备需要接入,如果把每个协议解析都包含到项目中的话,程序就会比较庞大,一个是后期在线升级(NB/GPRS/lora)会很慢,另一个是F103单片机不一定够空间;
现在是计划在软件编写几个行业标准的协议解释器,通过各种配置实现标准协议格式的解析,这样能减小软件大小,但是对于非标协议,还是没什么办法,
所以想到是否可以实现对部分函数的动态加载,这样后期只需在线升级对应的函数即可,但找了一些资料,都没找到什么好方法

网友A:
可以,找个外部FLASH,自行升级程序

网友:
做个解释器,将代码文件放在外部SPIFLASH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个外部FLASH,自行升级程序

都不用,研究一下iap,然后编译时把函数链接到固定基址(连同模块的data,code等等一起),这样就可以直接刷那个基址的bi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个外部FLASH,自行升级程序

程序房外部FLASH,然后根据协议配置选择升级对于的整个应用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房外部FLASH,然后根据协议配置选择升级对于的整个应用程序?

对啊,就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用,研究一下iap,然后编译时把函数链接到固定基址(连同模块的data,code等等一起),这样就可以直 ...

好,我研究下,这里因为被调用的解析函数程序大小不固定,在编译APP时先预留某个基址后的一段空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就这样干

嗯,这个是可以,不过如果协议解释方式更新升级时,在线升级比较耗时

网友:
函数指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我研究下,这里因为被调用的解析函数程序大小不固定,在编译APP时先预留某个基址后的一段空间吗 ...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要调用的函数用个函数指针指到固定的RAM地址,要调用之前先填充这块RAM就行了,根本不用管程序大小,留出足够的RAM空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要调用的函数用个函数指针指到固定的RAM地址,要调用之前先填充这块RAM就行了,根本不 ...

这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要调用的函数用个函数指针指到固定的RAM地址,要调用之前先填充这块RAM就行了,根本不 ...

楼主不是说"F103单片机不一定够空间"了吗?

网友:
F103单片机 的RAM好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要调用的函数用个函数指针指到固定的RAM地址,要调用之前先填充这块RAM就行了,根本不 ...

还可以这样,学到了,那函数调用完之后退出来就正常执行其他?如果执行这个函数时有中断产生的话有影响吗

网友:
103的空间不够,就把程序代码放到外部FLASH里,然后需要时从外部FLASH刷到内部再运行,本地IAP

网友:
不过对于楼主这种应用,我们都是把现场的设备做成透明传输的方式,然后由终端服务器负责解析

网友:
看起来楼主这个应用不是成本敏感,可以用高级一点的arm做

网友D:
参考BIOS+APP的方式,你的BIOS放在FLASH中,APP编译到RAM地址。BIOS负责加载APP到对应RAM地址,APP负责解析协议。
预留两条命令,BIOS收到执行命令后跳转到APP,APP收到执行完毕命令后再跳回BIOS。

网友:
看起来好高级.   想知道把这程序放在RAM执行,理论上是行得通.  实际如何操作呢.

网友:
关注一下这个操作,以后可能也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我研究下,这里因为被调用的解析函数程序大小不固定,在编译APP时先预留某个基址后的一段空间吗 ...

直接在lds里面指定xxx.o链到0xAAAAAAAA就行了好像。貌似最好分开定义SECTIONS。我只会写最简单的lds。

网友:
103最多64k的ram,所以你看程序要求分配吧。不过407的引脚和103兼容,所以直接换掉103更好。

网友:
记得有个lua,好像可以

网友:
外部设备上装上e2prom 记录下需要的时序

网友:
楼上的的意思都看明白了。。有没有人给一个具体实例呢~~

网友:
iap+app.
APP接收命令判断然后软启动,进IAP升级

网友:
其实大可不必这么搞,直接全写进去,程序写的比较好的话不会占用很多rom的,搞个菜单或者上位机选择协议类型,楼主参考各种专用控制器或者文本显示器都支持几十种PLC+变频器,而且还都是用的51单片机,非标协议采用订制或者用加一个协议定义工具或者用解释性的命令做,如果再不能满足的话在搞IAP,但是也要搞成跟jlink或者工业触摸屏那种一键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BIOS+APP的方式,你的BIOS放在FLASH中,APP编译到RAM地址。BIOS负责加载APP到对应RAM地址,APP负责解析 ...

如果设备老变,这么做是最好的 ,,, 但如果一旦配置好了设备就不会频繁变化了,还是本地 IAP 最好,毕竟在 FLASH 里运行,比在 RAM 里运行可靠多了!

网友:
楼主需求不定,很难说哪种方案好。

网友:
用micropython或lua吧, 然后把需要解析的协议放在spi flash里,缺点是micropython或lua解释器本身需要消耗一定的rom
不过不需要关心二进制加载的细节了,都是纯文本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全写rom里,不行就换rom大一点的,现在stm32有1M的吧

网友:
elua   脚本解释

网友:
rt-thread  os  带有动态加载  不过 本身只能动态加载到ram中。

网友E:
....可以,已实现,参考分散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已实现,参考分散加载

能否搞个简单的实例为大家解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