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设备电池电量检测,不用单片机AD,还有什么方法可以

楼主(2018-11-07):
一个手持设备,用4节干电池供电,有一个功能,当电池电压低于4.5V时,提示设备电压过低,更换电池。  用单片机AD采集可以实现,有没有不用AD方式,也能实现这功能?

网友:
基准+比较器

网友A:
找下TL431  的应用

网友:
分压三极管驱动蜂鸣器

网友B:
三极管就行,低于4.5导通。量产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就行,低于4.5导通。量产过,没什么问题

电路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就行,低于4.5导通。量产过,没什么问题

三极管  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下TL431  的应用

嗯,谢谢  研究一下

网友:
电阻分压+比较器

网友C:
合泰有个SOT23电压检测芯片使用很方便,一个料搞定,
ht7033、HT7044、HT7039、HT70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合泰有个SOT23电压检测芯片使用很方便,一个料搞定,
ht7033、HT7044、HT7039、HT7050.。。。。。。   ...

很久以前就有大牛用RC充放电时间常数直接用IO去测量电池电压的

网友:
看看充电宝上是用的啥?
LM324

网友D:
431电流太大了  不适合便携设备

网友:
用电压检测芯片是可以的,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431电流太大了  不适合便携设备

431的地接到一个GPIO上,需要检测时才把GPIO拉低,不就行了
反正精度要求没那么高

要求高的话431的地串一个NMOS,用GPIO来控制

网友:
三极管的误差太大,不适合量产。
推荐用基准+比较器

网友:
压控振荡器

网友:
电阻分压,i/o的高低电平判断,精度不高应该可以的

网友:
tl431有办法弄低电压断电吗,如少过4.5v就断电,多过就有电?

网友B:
3V是电池电压稳压来的,稳压管可以用个精度高点的,检测干电池,没必要太高,1%就够了。里边电阻值和稳压后的电压根据你的应用自己搭配就行。
BUFFER是我板子上和蜂鸣器复用的引脚,Q11主要是做低功耗,要不然R16和R17的静态功耗太大,不考虑静态功耗可以去了Q11直接接地。两个三极管选最普通的8550和8050就行。如果你板子已经有了稳压的话这个方法成本很低,如果没有稳压可以改用431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极管  怎么搞?

更新了原理,你看下是否可行

网友:
已经更新了电路了

网友:
AD最简单。
RC充放电,当AD也可以。

2种都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是电池电压稳压来的,稳压管可以用个精度高点的,检测干电池,没必要太高,1%就够了。里边电阻值和稳压 ...

谢谢  学习了

网友(2019-04-16):
电容加电阻,一个定时器,用一个io做负极,计算积分时间就可以

网友:
用 比较器的话还需要一个基准源比较, 不如一个TL431,用的很多了

网友:
8145L-T92-D-B 电压监控ic   工作电流5ua  四五毛钱。

网友:
HX809M-4.38V   1毛3  典型工作电流2ua

网友:
楼上的同学们,手持设备不考虑功耗电吗?
431之类的,肯定不行吧。我们用内部参考电压来做。

网友:
如韵的混合基准运放比较器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是电池电压稳压来的,稳压管可以用个精度高点的,检测干电池,没必要太高,1%就够了。里边电阻值和稳压 ...

这个要学习一下,低成本解决方案学到一个是一个。。。

网友:
用电容,可以当一个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