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这个称重的电阻应变半桥式传感器么?

楼主(2018-11-07):
网上看到的都是两个的接线
我想用四个,应该怎么接线?
有了解的吗?

楼主:
忘了发图

网友:
这不3根线么,如果要4个,那白色的线就扔一边不接,只用红黑线,4个传感器接成桥

网友:
4个放四个角,接起来组成一个桥吧。我猜的!!!

网友:
这个是人体秤的传感器,半桥的,要2个或者4个组起来用.线路图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
我记得是4个围成圈组成全桥,这个TB可以搜到接线方法。。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应变片,可以看做一个压力敏感电阻.

网友:
体重计就是用的这种
4个
查查HX711的用法就知道了

网友(2019-03-30):
楼主知道怎么接线了嘛

网友:
全桥,半桥(1/2),1/4桥。 知道了4个电阻的全桥,其它的就明白了

网友:
这么多人回,就是不上图,我也学一下

网友A:
问问各位大佬,做电子称秤盘跟传感器之间连接是固定好就行,还是要调节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各位大佬,做电子称秤盘跟传感器之间连接是固定好就行,还是要调节什么参数? ...

角差修正

理论上,不管是单个传感器的秤台,还是多个传感器,都要做角差修正,俗称锉四角,否则你用同一个东西,在秤台的不同位置放下去,得到的重量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在多个传感器系统里,尤其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