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son在使用时,如何分配内存到外出RAM

楼主(2018-11-08):
如题,json比较长,内部RAM分配了50K堆在都不够,想把JSON 使用的放外部RAM,是需要define 自己的malloc函数吗?自己的malloc函数管理外部RAM,这样可以行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猜你是在单片机上使用的cjson?

网友B:
F4吗? 放到 CCM里也够用啊

网友C:
Cjson可以设置独立的malloc函数,然后内存管理可以做成多块,这样低速大数据可以从外部低速RAM中获取。

网友:
可以参考原子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是在单片机上使用的cjson?

对头,测试了一下,把cjson.c加上define malloc mymalloc,mymalloc去管理外部RAM,这样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Cjson可以设置独立的malloc函数,然后内存管理可以做成多块,这样低速大数据可以从外部低速RAM中获取。 ...

对,cjson可以改malloc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吗? 放到 CCM里也够用啊

F1~哈哈哈

网友:
cjson有注册malloc和free的函数,重新注册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