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读CSV格式的表格问题

楼主(2018-11-08):
1.如何才能知道CSV里现在已经存了有多少行了?
2.如何定位到某一行,读特定行的数据。

请大佬们指教

网友A:
在写的时候就做计数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写的时候就做计数不就好了?

感谢回答,您这样是可以知道总共有多少行的, 但第二个问题,如何读指定的某一行您这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B:
CSV里每一行结束是0x0d 0x0a  通过查找历遍.

网友C:
没有索引,只能遍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V里每一行结束是0x0d 0x0a  通过查找历遍.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索引,只能遍历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