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lent 82357B USB GPIB线维修和使用

楼主(2018-11-08):
Agilent 82357B USB GPIB线维修和使用

从公司杂物堆里找到一个82357B USB GPIB线   现在应该怎么验证其好坏??

网友:
你这个感觉像山上的

网友:
便宜收一个

网友:
一块表连接一台电脑

网友:
右下角的电感就已经坏了

网友A:
1. 接上电脑USB,看看电源是否正常
2.最好安装下Keysight I/O libraries,看看是否正常识别
3.找个带GPIB的仪器,看看能否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接上电脑USB,看看电源是否正常
2.最好安装下Keysight I/O libraries,看看是否正常识别
3.找个带GPIB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