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择脉冲还是总线方案

楼主(2018-11-08):
如题。
1.方案1
    目前在用控制方案为三菱FX3U+雷赛伺服(脉冲)+昆仑通态,个人认为是综合性价比较高的方案,再3轴及以下的应用中。
2.方案2(考虑)
   如全部采用汇川的PLC(总线)+伺服(总线)+触摸屏,价格据供应商说可以做到和方案1相当,优点是总线,简洁方便。
3.方案3(考虑)
   如采用繁易PLC+雷赛伺服+繁易触摸屏,价格低6.7百,低价配置考虑。
       国产PLC用过台达,个人感觉软件不好用,和三菱有差距,所以对国产不感冒。
      1. 现老板听别人鼓吹总线是最稳定的,比脉冲方案好,逼着换总线,成本又不能增加多少。听说几年后,总线维修方便,脉冲容易坏,维修不方便,
有这个说法吗?
      2.我个人认为脉冲和总线使用上没有本质区别,3轴以内脉冲方案,3轴以上总线方案,从成本和连线方面比较合理,大家认为呢
      3.总线和脉冲的各自应用场合,综合考虑成本,维护等。

网友:
汇川的PLC(总线)+伺服(总线)+触摸屏,优点是总线,简洁方便。 方案3不考了了吧,stm32的plc全靠铁盒子

网友:
1,2在于那个品牌知名度高,用户哪个更容易接受?
老板都定方案了,你操什么心?

网友A:
总线是指canopen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是指canopen吗

汇川有他自己的协议,叫canlink

网友:
目前总线在多轴的情况下才有综合优势,少轴还是脉冲划算些。

网友B:
很多公司都在强推总线,其实国内真正把总线做好的几乎没有。
总线相对于脉冲的最大优势在于实时转矩反馈并补偿调整。也就是可以在主站侧调整伺服电流环。
但是现在的总线产品多数是简单的把位置指令由发脉冲改成总线通讯。连位置在控制侧闭环都没做。纯粹是为了总线而总线。
脉冲的模式应用多年,接线是麻烦一些,但是实际维护成本反而比总线低。至于销售给你鼓吹的各种优点,听听就好。
另外,建议不要用脉冲+方向模式, 用正交脉冲要可靠一些。

网友:
1、总线也会存在总线的问题,但是天生是比脉冲有优势        2、脉冲和总线本质上没区别,都是一个传输介质     一个是数字量、一个是脉冲量      总线相对来说,不用那么多接线          3、总线可扩展性好、多轴优势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公司都在强推总线,其实国内真正把总线做好的几乎没有。
总线相对于脉冲的最大优势在于实时转矩反馈并 ...

正交脉冲不是需要PLC输出双脉冲么,没用过?

我也觉得国内推总线很虚,只不过对多轴应用,PLC没有那么多脉冲口,比较有优势。
至于低于4轴的,PLC脉冲式完全满足要求,性价比高。
他们的确没有本质区别,应用场合不同而已。

网友:
我认为标准批量的东西,还是脉冲有优势,调试好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非标的东西,今天用3个轴,明天变成4个轴的这种,还是用总线,增加个轴什么的很方便,反正不会批量,贵就贵点

楼主:
时间长了,脉冲会有维护方面的问题么?

网友:
汇川在国产中还是可以的

网友:
在插补的情况就没法用总线了

网友:
另外,编码器反馈的情况下脉冲+方向也没什么需要担心的,

网友(2018-12-26):
许多PLC都支持3路脉冲,因此3轴以内脉冲就可以了。
3轴以上用总线。

网友(2020-04-06):
总线好,谁用谁明白

网友:
肯定总线好,先进技术难以普及就是因为太多人懂老技术了,更新技术学习成本太高

网友:
脉冲的维修更简单,便宜,通用,互换。

网友:
脉冲换伺服驱动器都没问题,都是通用的,总线协议如果不一样,换驱动要改程序,再过几年驱动坏了,买不到原有的驱动也麻烦

网友:
我也想用汇川的,问了汇川的都好贵,楼主能私信透露一下你的供应商吗?

网友:
总线速度是不是要比脉冲方式速度慢

网友:
脉冲线长的时候容易受干扰
总线不知道能不能插补之类的?
感觉应该是正交差分脉冲最好,听说高档的定位模块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