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通过USB CD怎么启动不了呢?想换win7

楼主(2018-11-08):
BIOS里面已经设置USB CD启动为第一项,我用的USB CD 是这个:http://detail.zol.com.cn/dvdrw/index397194.shtml

我的光盘是WIN7的,但是重启之后怎么没有win7安装界面呢?

网友:
跟系统有啥关系?跟主板有关 win10的主板一般都是EFI引导了

网友:
为啥要刻到CD里启动呢?U盘多方便啊

网友:
装win7?得下个联想USB 3.0加注工具对win 7光盘镜像加注USB 3.0驱动,用U盘启动安装。

网友:
如果时新主板就不要装WIN7,前面看他们强行上WIN7导致主板上所以USB都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