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提升了我的想象力,DIY卤素台灯

楼主(2018-11-08):
站长推荐的欧司朗柏林台灯已经停产,现在售价已经一路飙升到1000元了,可能是欧盟立法禁止使用卤素灯的缘故。各大品牌都在推无频闪,高显色的LED台灯,以后恐怕是卤素一灯难求,已经入手的兄弟开心了,奇货可居不亚于房价。

LED或许真的做到了全光谱,高显色,若蓝光,无频闪,然而这只是或许,对于电工深知卤素灯是一定安全的。欧司朗的灯珠目前可以买到,滤光玻璃也可以买到,那么就只差灯架了,对于不想花费千元的穷人可以动手diy一下。

其实我个人认为滤光玻璃并无特殊之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生化分析仪开发,那个行业需要全光谱的光源,所以基本都会选用卤素灯,全光谱当然也包含伤害人眼的蓝光紫外,比如340nm也是“相对”较强的。然而普通玻璃对紫外就有很强的抑制力了,何况还做了磨砂处理。

网友:
上回看淘宝上有号称原装的柏林的玻璃卖

前几天幸好我正好看到咸鱼有人挂,秒了一个95新的柏林。现在被炒到1000实在太夸张了。

网友:
楼主还在ivd行业吗?

网友:
不错不错,虽然灯看着简陋了点。

网友A:
握草,我买了个灯珠上在我的台灯上,没有装玻璃,是不是药丸

网友:
真没了,才想到多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握草,我买了个灯珠上在我的台灯上,没有装玻璃,是不是药丸

普通卤素灯的外壳是石英的,紫外穿透力很好,你这样可不要给孩子用,至少你也要加一层普通玻璃,否则紫外超乎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起火   ,至少要买个台灯来改装啊,不能随便选啊

我只是试一试,里面连灯座都没有,用铜线做的支架,试用效果满意了,我准备花大力气去玩一玩台灯,小时候就有这愿望,如今可以去操刀了

网友C:
我给看成是自制灯泡了,想想要是能把玻璃泡内的氧气有效的去处,现在自制钨丝灯泡好像也不是难事,谁有兴趣玩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看成是自制灯泡了,想想要是能把玻璃泡内的氧气有效的去处,现在自制钨丝灯泡好像也不是难事,谁有兴趣 ...

建议先看看卤素灯发光原理,想象力还是需要限制一下的

网友:
卤素灯就别想了,我脑子里想的是钨丝灯泡,或者碳丝灯泡,充卤素还是难度太大了,可能是有小孩的原因,我第一概念是带着孩子做个碳丝灯泡,给孩子有些感性的认识,自己做的灯泡,相信实用性能肯定要差很多,能点燃超过50小时就不错了

网友D:
欧盟为什么要禁卤素灯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普通卤素灯的外壳是石英的,紫外穿透力很好,你这样可不要给孩子用,至少你也要加一层普通玻璃,否则紫外 ...

卧槽,去wiki看了下,这灯不能碰油(手摸),否则点亮后石英会转化为晶体,缩短寿命甚至破掉。

这个要记录下。

网友F:
楼主可以考虑宜家工作灯,¥59那款,淘宝有代购,用这个来改装。 这个台灯有五个关节可以活动,我感觉可以解锁任何你想要的姿势。

另外,这个灯的灯罩是铁的,里面的E27灯座是塑料的,估计不耐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欧盟为什么要禁卤素灯啊?

可能是因为卤素。现在都要求无卤

网友G:
楼主,需要加一个滤光片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欧司朗的150W卤素灯做亮度验证,说实话150W的亮度还是偏低,而且发热量也大,不适合做房间照明,做台灯瓦数小可能更合适一些。

网友:
在这里说一个题外话,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氙气灯做照明是很好的光源选择,一个优点是色温较卤素灯高,主要有4200和6000两种色测,都比卤素灯要高,另一个优点是发热效率高,是卤素灯的3倍以上。光谱没有找到具体的资料,有些介绍说光谱类似太阳光的光谱。最后是现在国产的氙气灯也不贵,400左右就可以有一套了,主要是体积较小,可以DIY一下安装到吸顶灯里,对房子的线路改装极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需要加一个滤光片

为何直接忽视了图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卧槽,去wiki看了下,这灯不能碰油(手摸),否则点亮后石英会转化为晶体,缩短寿命甚至破掉。

这个要记录 ...

垫着包装操作,不慎碰触到要用酒精擦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考虑宜家工作灯,¥59那款,淘宝有代购,用这个来改装。 这个台灯有五个关节可以活动,我感觉可以 ...

就算1000元的柏林也比自己DIY便宜,所以一切都是为了……

网友:
led灯我是不用了,我在淘宝买的白枳灯,买了24个灯泡。

网友:
想知道滤光玻璃在哪能买到

网友H:
楼主这个UV滤光玻璃片哪里买的呢,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UV滤光玻璃片哪里买的呢,有链接吗?

【欧司朗正品 柏林系列原装 卤素灯罩  玻璃罩 玻璃片】https://m.tb.cn/h.3kIMwZn?sm=158651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ymbXb8itbnO¥后到

网友I:
那本《生动的几何》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司朗正品 柏林系列原装 卤素灯罩  玻璃罩 玻璃片】https://m.tb.cn/h.3kIMwZn?sm=158651 点击链接, ...

谢谢,买了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本《生动的几何》咋样?

我觉得很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卤素灯的外壳是石英的,紫外穿透力很好,你这样可不要给孩子用,至少你也要加一层普通玻璃,否则紫外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521966434110
我买的这种,卖家也没提醒要加滤波片,是不是加上要好些

网友:
LZ ,我的做法,台灯不变,我的落地的和台式都有。买了24V,36V的低压白炽灯泡(机床灯泡),前级AC220V—36DC,可调压开关电源,ok,效果不错,曲线求国下,还算完美。你可试试。

网友:
感觉做台灯还是色温低点好,减少蓝光,可以给灯泡串个合适的电容,让它工作在欠压状态,这样寿命还能长很多。

网友:
持续关注ing,有什么进展了。

网友:
艹。我买的欧司朗,居然在京东、淘宝都搜不到我的订单。。。忘记在哪里买的了。

网友J:
直接买汽车大灯不是挺好的~~便宜的都是卤素的~然后搞个12V的电源一带~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直接买汽车大灯不是挺好的~~便宜的都是卤素的~然后搞个12V的电源一带~

兄弟,你忽略了一个东西叫安定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兄弟,你忽略了一个东西叫安定器

汽车灯泡不需要安定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汽车灯泡不需要安定器。

忽略了那个哥们说的是卤素灯,我以为是氙气灯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直接买汽车大灯不是挺好的~~便宜的都是卤素的~然后搞个12V的电源一带~

哈哈你提醒我了,还有两只卤素h7灯泡吃灰呢,用起来,直接反光罩打房顶,两只一起开才70瓦,亮度应该不差。

网友:
氙气灯加上安定器一套下来也就400左右,比起市面上品牌LED吸顶灯的价格也不贵的。

网友:
前天在某宝看580左右了,幸好前几个月230左右买了一台。

网友N(2019-11-16):
引用 网友M:
哈哈你提醒我了,还有两只卤素h7灯泡吃灰呢,用起来,直接反光罩打房顶,两只一起开才70瓦,亮度应该不差 ...

H7汽车卤素灯泡+ 12v 电源 搞定了吗?
我也有两个 替换下来的 汽车卤素灯泡
直接给12v 可行吗?

网友:
淘宝上不是还有吗?难道我买的是假的,我买的那个店,我看只要185单臂的,双臂289......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哈哈你提醒我了,还有两只卤素h7灯泡吃灰呢,用起来,直接反光罩打房顶,两只一起开才70瓦,亮度应该不差 ...

外壁温度能到200度吧,注意安全。

网友O:
直接用手电筒的小灯泡不就得了,淘宝上50个14.6元,驱动也容易。
一个1W,50个也50W了,再不行就100个呗。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334904443004

网友:
引用 网友N:
H7汽车卤素灯泡+ 12v 电源 搞定了吗?
我也有两个 替换下来的 汽车卤素灯泡
直接给12v 可行吗? ...

没去整呢。

温度高,装高处,往上照。

网友M:
引用 网友O:
直接用手电筒的小灯泡不就得了,淘宝上50个14.6元,驱动也容易。
一个1W,50个也50W了,再不行就100个呗。

寿命太差,小时候家里手电灯泡印象中换过不少。

网友P:
请问光谱有没有简单的办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M:
寿命太差,小时候家里手电灯泡印象中换过不少。

欠压工作呗
钨丝灯泡的寿命和电压,有说是6次方关系的,有说9次方、14次方关系的
就算6次方,额定2.5V的灯泡降到2.2V, 寿命也翻倍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P:
请问光谱有没有简单的办法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2

网友:
引用 网友O: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316.43862186RXOhwn&id=572223287528&ns=1&abbucket= ...

感谢!我先前买的三棱镜,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