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新推出批量价格2-3块钱的STM32L0x0系列,终于自带EEPROM了

楼主(2018-11-09):
说明:
1、超值系列一波接一波,据说M23内核的G0超值系列也将来袭。
2、MDK对这个系列的支持是免费的,在KEIL官网可以获得序列号。
3、终于自带了EEPROM,不用再整外置的了。另外还提供了低功耗模式的串口,定时器和ADC外设。
4、当前已经开始批量生产,10K的批量价格是44美分,大批量的价格是32美分。

当前提供的型号:

相应也发布了NUCLEO核心板:

框图:

具体规格:

网友:
和nuc029lan比呢

网友:
定位到哪个用途上呀

网友A:
32美分?有没这么低啊?

网友:
非常美好

网友:
非常美好+1

网友:
这个价格、配置好没好啊

网友B:
定位在什么领域用?

网友C:
什么时候能买到?

网友:
价格还是有吸引力的

网友:
STM32L0系列的本来就都带EEPROM的

网友D:
可以使用标准库吗?

网友:
希望H7也多出些超值型。。。

网友:
又多一项选择

网友E:
有配套的教程吗?

网友:
这个确实挺便宜了!

网友F:
stm8s003/103 原本也很便宜,才1元出头,后来。。。

网友G:
兆易也出了Cortex-M23内核的单片机,,而且也是性价比系列

没想到Cortex-M23竟然是性价比系列

网友:
真的不想再用ST的了。

网友:
不错啊
这是要废掉自家stm8么?

网友:
这么便宜?

楼主:
看了一下,整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美分?有没这么低啊?

得等量产后看市场了。当前官方定价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在什么领域用?

低成本,低功耗,又需要点性能的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能买到?

那个NUCLEO板子可以买,芯片已经在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标准库吗?

不行了,现在只能用HA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配套的教程吗?

看官方的那个NUCLEO板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8s003/103 原本也很便宜,才1元出头,后来。。。

说多了都是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兆易也出了Cortex-M23内核的单片机,,而且也是性价比系列

没想到Cortex-M23竟然是性价比系列 ...

兆易那个定价20美分,也是厉害。

网友(2018-12-12):
STM32L0x0系列,终于自带EEPROM

网友H:
这个价格是从哪里获取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价格是从哪里获取到的?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about/media-center/press-item.html/n4096.html

STM32L0x0 Value Line microcontrollers are in production now, priced from $0.44 with 16-Kbytes of Flash memory and 128-Byte EEPROM, for orders of 10,000 pieces. The unit price starting at $0.32 is available for high-volume orders.

网友I:
Any 5V ARM MCU (with at least 1 CAN, 2 UART) recommend?

楼主:
引用 网友I:
Any 5V ARM MCU (with at least 1 CAN, 2 UART) recommend?

Atmel的 SAM C21

https://www.microchip.com/design ... bit-mcus/sam-c-mcus

网友I:
>Atmel的 SAM C21
Yes, it is the only one I found if not counting the freescale ones.
What C compiler are you using for ATMEL SAM C21? Microchip ARM GNU C?
what IDE for SAEM C21?

网友I:
For STM32F103, there is 0 wait state from 0~24MHz, 1 wait state from 24 to 48 MHz, and 2 wait states above?
For Atmel MCU SAM C21 family (M0+ core), it will need insert 1 wait state (21~38MHz CPU Fmax) or 2 wait state (39~48MHz CPU Fmax).
When CPU clock is running at 48MHz, how many MIPS it can achieve? Close to 48MIPS?
Are those limited by the read access speed of NOR Flash memory?

网友:
引用 网友I:
Any 5V ARM MCU (with at least 1 CAN, 2 UART) recommend?

NXP KE06(KEA128、KEA64)、S32K

网友:
引用 网友I:
>Atmel的 SAM C21
Yes, it is the only one I found if not counting the freescale ones.
What C compiler ...

Atmel Studio 7

网友J:
引用 网友I:
Any 5V ARM MCU (with at least 1 CAN, 2 UART) recommend?

NUC131

没有权限使用连接。。。。自己百毒一下吧,湾湾新唐家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For STM32F103, there is 0 wait state from 0~24MHz, 1 wait state from 24 to 48 MHz, and 2 wait states ...

STM32有个Flash ART加速。官方的意思是近似实现0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J:
NUC131

没有权限使用连接。。。。自己百毒一下吧,湾湾新唐家的片子

感谢。

网友:
很难在用st了

楼主:
看来被ST伤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Any 5V ARM MCU (with at least 1 CAN, 2 UART) recommend?

Cypress PSOC4247/4248, 2 Can

网友I:
I have got a 101 question, how many MIPS can STM32 and SAM C21 really get if we count the wait state?
I have some experience on PIC18F, it can run at 64MHz (Fclk for CPU) and achieve 16MIPS performance. I am curious why the PIC18F can read the NOP Flash at 64MHz wth 0 wait status, while Arm must insert 1~2 wait state when CPU clock is higher than 16Mhz or 20MHz, or 24Mhz (depends on MCU vendor)?

楼主:
引用 网友I:
I have got a 101 question, how many MIPS can STM32 and SAM C21 really get if we count the wait state ...

是的,有些厂商的flash速度跟CPU速度是一样的,比如早期的LM3S系列就是。

而STM32的做不了是搞了个Flash ART加速,近似实现0等待。

像现在的STM32H7系列,Flash性能是最高的,可以做到70多MHz,0等待,64位带宽。

网友K:
stm32l0有标准外设库吗?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stm32l0有标准外设库吗?找了半天没找到

较早的L0系可能有,后期出都搞成HAL库了

网友L:
这个价格,折算成人民币含税是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价格,折算成人民币含税是多少钱

还没正式上架。

网友:
深受其害   想想每次都要来吐槽一下   货源貌似现在好些了   就是价格 降不下来了    学当年的AVR在玩货源归边     小心引火烧身
想想客户订单下来了   买了7盘的IC都用完了   板子也贴片好了    又订了10盘STM8     傻等STM8的感觉     想想就跟SB一下

网友:
M0+的核哦,还是非常不错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