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液晶屏排线是标准的吗?

楼主(2018-11-09):
事件起因,请见本坛另一帖,如何判断笔记本电脑的液晶屏是否坏了?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808-1-1.html

现在有了另一疑问,笔记本的液晶屏排线是标准的吗?我的猜想接口应该是标准的,但长度有可能是非标的,那么选购时

有关注哪些重要参数?

请有经验的网友发表一下意见,谢谢!

网友:
不一定是标准的

到淘宝找你型号的排线,十几元买一根试试就行

网友:
不标准,厂家都是想咋定义就咋定义。
淘宝找相同型号是正解。

网友:
如果是标准的话,这个世界就更美好了。线个数一样难,接头一样很难,能插上更难,插上不烧更更难,插上能用更更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