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llegro如何把4层板改为2层板?

楼主(2018-11-09):
老板给了个用allegro设计的pcb文件,4层板,让改成2层板子测试下结构,因之前没有用过allegro,所以想请教下坛友,谢谢!

网友A:
找cross section,然后点内层,有删除选项。

网友B:
如果以前没用过allegro ,那这个任务有点儿大 。如果老板想让你个把小时就搞定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缴枪投降。 反过来还行,2层板改4层倒是容易。几下就搞好了。如果不考虑阻抗等其他因素的话。  4改2,有时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以前没用过allegro ,那这个任务有点儿大 。如果老板想让你个把小时就搞定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缴枪投 ...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现在只需要把中间两层删除就行了,板子是为了验证结构,只需要焊盘完整就好了线路部分一律不用管,
目前就是需要很快搞完发出去,我网上查了下,也没有找到相关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cross section,然后点内层,有删除选项。

我这样试过了,删除不了,提示好像是需要先将中间两层的东西删除完之后再采用这个步骤删除层才可以。

网友C:
导出gerber      cam360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现在只需要把中间两层删除就行了,板子是为了验证结构,只需要焊盘完整就好了线路 ...

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粗暴的办法:
出gerb文件。不要的中间两层的gerb删掉或不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导出gerber      cam360操作

都出gerb文件了。还用cam350 干啥。不要的层不出,或者删掉文件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出gerb文件了。还用cam350 干啥。不要的层不出,或者删掉文件就行了呗。 ...

Gerber文件我也有,那我直接删掉Gerber文件里面的层是否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样试过了,删除不了,提示好像是需要先将中间两层的东西删除完之后再采用这个步骤删除层才可以。 ...

那你在etch里面把中间两层选上,然后选shape,line,via,全删了,再去删层。注意你到display里面把shape的bounding box选上,有的shape会消失,但是bounding box还在。

网友D:
引用 楼主:
Gerber文件我也有,那我直接删掉Gerber文件里面的层是否就可以了?

可以啊,反正你不要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在etch里面把中间两层选上,然后选shape,line,via,全删了,再去删层。注意你到display里面把shape ...

我试下你这个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Gerber文件我也有,那我直接删掉Gerber文件里面的层是否就可以了?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反正你不要线路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Gerber文件我也有,那我直接删掉Gerber文件里面的层是否就可以了?

更简单、恶心的做法是让制版厂做。当然得是自动化程度比较低的工厂。告诉他做双面板。只给他双面板的费用,他不可能给做成4层的。

网友:
中间的两层gerber去掉就好,我就这么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出gerb文件了。还用cam350 干啥。不要的层不出,或者删掉文件就行了呗。 ...

网友E:
直接告诉板厂做顶层跟底层的双面板就可以了

网友F:
10楼说的是对的,不过你还要注意导gerber的时候,在artwork-drill设置要改一下NCLEGEND1-4改为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简单、恶心的做法是让制版厂做。当然得是自动化程度比较低的工厂。告诉他做双面板。只给他双面板的费用 ...

我直接删了gerber里面的文件,然后发嘉立创打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告诉板厂做顶层跟底层的双面板就可以了

嘉立创让改好发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楼说的是对的,不过你还要注意导gerber的时候,在artwork-drill设置要改一下NCLEGEND1-4改为1-2 ...

我已经搞过了,这个方法也可行,谢谢!

网友:
告诉板厂 就做两层

网友G:
不用删,直接下单选2层,然后备注说,只做顶层和底层验证结构就行,以前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删,直接下单选2层,然后备注说,只做顶层和底层验证结构就行,以前这么干过。 ...

我开始也是这么搞的,嘉立创的人审核的时候帮我改成了4层板,我电话沟通他们希望我自己改好再下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是这么搞的,嘉立创的人审核的时候帮我改成了4层板,我电话沟通他们希望我自己改好再下单 ...

jlc就这样,重新下单换个人审核就过了,另外一定能够要备注好,做结构用。他们就不检查电气属性了

网友:
还是直接删gerber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