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UART-TTL电平,3种芯片哪种可靠性高?成本无所谓。

楼主(2018-11-09):
USB转UART-TTL电平,3种芯片哪种可靠性高?成本无所谓。

     FT230XS-R (SSOP-16_150mil)
     PL2303TA (SSOP-28_208mil)  或 PL2303SA LF/SOP-8_150mil
     HT42B534 (SOP-8_150mil)

网友:
感觉应该是FT稳定些吧

网友:
PL直接排除

楼主:
PL的不稳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的不稳定吗?

出名的不稳定,不稳定排行榜拍第一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名的不稳定,不稳定排行榜拍第一是肯定的

我已经下单买了3种的,测试看看。

网友:
FT232RL很稳定的

网友:
成本无所谓,肯定上FTDI的

网友:
FT最稳定。

但是话说回来,即便用排除法,PL也是第一个被排除的,还不如CH340

网友:
专门做过测试,把RX,TX短接,用串口助手进行接近满波特率收发测试,

FT232:2MHz稳稳的
CH340:1.5MHz稳稳的
PL2303:最高921600,再高就出现误码

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名的不稳定,不稳定排行榜拍第一是肯定的

那是你买到假货了,正品的台湾原厂芯片还是稳定的,而且不便宜,哈哈哈哈

网友:
ftdi的芯片是做产品的不二选择

网友:
三种里FT最好,PL直接排除

网友:
CP210x也不错啊,比FT的便宜

网友:
这个需要对比么,价格差距这么大,ft肯定是首选啊,不过千万不要买假货…

网友C:
1、FT230最稳定,价格最高,波特率最高3M,波特率是直接除的,支持的最宽,有信号用于485切换。
2、CP2102,波特率最高1M,价格稍微偏高,QFN封装小,无信号用于485切换
3、HT42B534,波特率最高3M,价格似乎最便宜,支持的波特率是列表选择的,支持较少,无信号用于485切换
4、CH340,最高波特率2M,价格似乎比HT42B534贵一丢丢,波特率不清楚是不是列表的,自己测试感觉是和FT230一样除的,有信号用于485切换
5、PL2303,额,不想说什么了,最垃圾。首先,需要外部晶振,其次,波特率才115200,最后,似乎很多假货,仿冒品,在win10情况下,自动安装驱动会安装最新的,居然不识别,网上一查,需要回滚。

最后,自己使用CH340E比较多,内部晶振,最高2M,因为所使用到的场合会将串口信号转换为单线半双工信号,或者485信号,所以使用里面的TNOW引脚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FT230最稳定,价格最高,波特率最高3M,波特率是直接除的,支持的最宽,有信号用于485切换。
2、CP2102 ...

看看CP2104,波特率可达2Mbps哦,也可以设置GPIO2作为485收发控制,价格比CP2102还便宜

网友:
通信过程中,直接拔usb插头,pl的轻则异常重则蓝屏, ch340简单没反应,ft的貌似也没事。

网友:
还有cypress的CY7C6521X系列

网友:
HT42B534:不要用,之前产品上,经常出现电脑不识别驱动!依赖的文件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FT230最稳定,价格最高,波特率最高3M,波特率是直接除的,支持的最宽,有信号用于485切换。
2、CP2102 ...

总结到位,谢谢!

网友:
谢谢,只是HT那个没用,看网上也是如楼上所说,一来太多

网友:
ft232好,pl2303经常蓝屏

网友:
FT应该最稳定的,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
FT232假货也暴多

网友:
CP2014,FT的用作st单片机isp下载的时候,速度莫名的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买到假货了,正品的台湾原厂芯片还是稳定的,而且不便宜,哈哈哈哈 ...

这个真货很难买到吧,

网友:
ft232同时加上隔离

楼主:
FT230原装的板,TTL 输出没有保护。实验室用了几天没有问题,现场一下就坏了。垃圾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