撸了一台艾唯尔60V5A杂牌可调电源拆解

楼主(2018-11-09):
到手第一件事不是测试,是拆解,二话不多说,直接上照片

楼主:
之前的那台可调电源电位器老坏,换过没多久又坏,一次在修一块电脑板,调好的5V有点偏低,工作中,用手微动一下,结果瞬间跳32V了,还没反应过来,啪的一声电脑芯片冒烟了,之后张教训了,忍了些日子这回直接入台数字电位器的

网友:
开关电源的,使用的时候会不会有感应电?

楼主:
拿到手轻飘飘的,总感觉能不能用啊,直接拆开来看看,一看内部做工布局,哎这用料太失望了,接上破坏力最强的特斯拉发射器测试了一下,12V会变到13V了,还好没死机罢工,比起老款模拟机只能说勉强能用,用的TL494主控芯片,TNY274辅助电源芯片,及STM8单片机控制

网友:
用的ad和dac是什么?

网友:
楼主,至少也撸一个优利得之类的吧,这电源太山寨了

网友A:
楼主这个多少钱撸的?

网友B:
电路板中间那个洞是用来兼容什么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拿到手轻飘飘的,总感觉能不能用啊,直接拆开来看看,一看内部做工布局,哎这用料太失望了,接上破坏力最强 ...

电感负载不稳很正常,你给你负载那边接上几万uf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拿到手轻飘飘的,总感觉能不能用啊,直接拆开来看看,一看内部做工布局,哎这用料太失望了,接上破坏力最强 ...

好奇楼主的特斯拉发射器,能不能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中间那个洞是用来兼容什么的呢?

扳出来做显示面板了

网友:
这个船型开关是反的,按到下面是开,让人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多少钱撸的?

340人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中间那个洞是用来兼容什么的呢?

显示板就从这个洞挖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负载不稳很正常,你给你负载那边接上几万uf电容就可以了。

那个特斯拉高频辐射太厉害,估计国产机没有那个牌子可以抗住的,加电容没用的,用另一个电源带,这个机子不接负载也会变字,还能正常工作不死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奇楼主的特斯拉发射器,能不能晒一下

搜索我前面发过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身板60v5a??

是的,没问题

网友:
好山寨啊啊啊

网友:
电源是个很关键的东西,花点钱买个好点的吧

网友:
最近电源的话题多了起来,为什么这些电源都做这么长啊,他们的工程师的桌子是太大了还是怎么的?

网友:
开关电源啊。这寿命难保证吧。

网友:
有款电位器旋钮是可以锁住的,搞到需要的电压锁紧,再打开输出开关就没事。

网友:
山寨电源也敢用,楼主太强了

网友:
好像后面没有一级线性电源?

网友:
这是抄Itech的6721/6720的,应该是最高60V,最大电流5A,最大功率100W。太山寨了,楼主应该去撸大华的1766A-1,最近团购 1260,我撸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