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50rmb,求助器件型号

楼主(2018-11-09):
如图所示,应该是个霍尔器件,找不到长一样的,求器件型号,谢谢

网友A:
不像霍尔,倒像是个微型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霍尔,倒像是个微型编码器。

是个霍尔器件,中间有个铁棒,可以上下运动,然后这个器件可以检测到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霍尔器件,中间有个铁棒,可以上下运动,然后这个器件可以检测到变化 ...

什么样的铁棒。

网友:
抽插专用

网友B:
你这应该是拆开外壳包装后的实物图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感原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应该是拆开外壳包装后的实物图吧

板子拆下来前照片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这个估计是自家做的,外面找不到

网友:
这铁棒应该有磁性才是

网友:
这是外包装 里面还有几个霍尔  不同角度安装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