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 C51中,能定义一个长度为65536的数组比如ucBuffer[65536]吗

楼主(2018-11-09):
如题,我是在89C52上扩展了两片65256,然后定义一个65536长度的数组,但是编译出错:

unsigned char xdata ucBuffer[65536];

如果定义为65535,则正常,并且,我的RAM能初始化,但是确实最后一个地址0xffff,不能访问到:

unsigned char xdata ucBuffer[65535];

    for(ucI = 0; ucI < 65535; ucI++) {
            *(ucBuffer + ucI) = ucTemp;

            ucTemp ++;

            if(ucTemp == 256) {
                    ucTemp = 0;
            }
    }

下面是两片RAM初始化结果:

如果下面这个循环设为65536编译也是能通过的,但是程序执行不正常。

请问这个该何解?ucBuffer[0x0000] ~ ucBuffer[0xFFFF]的数组长度,不应该是65536吗?我又查了一下,2的16次方确实是65536阿。我错在了哪里?

网友A:
就是编译器限制了,你可以分成两个[32768]数组就编译通过了。
原因可能是数组的下标和大小是用16bit数来表示的,65536=0x10000,超出int16最大表示范围,实际等于0了。
你上面那个编译错误也是提示数组大小为[0]了。

如果你定义个数组 buf[65537] 就可以编译通过了,但是实际上分配的是 buf[1],从内存占用可以看出。

网友:
看看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编译器限制了,你可以分成两个[32768]数组就编译通过了。
原因可能是数组的下标和大小是用16bit数来表 ...

谢谢,确实是16位二进制值最大值为0xffff即65535,65536超过了,把ucI设为unsigned long类型就行。只是我上面的代码编译器提示是数组问题,误导我了。

网友(2020-07-28):
外扩1M ram,在keil c51中怎么样定义大数组,比如char[0x20000]

网友:
。。。还是换stc之类吧  这么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