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 sbit定义的变量通过函数参数传递进函数内部的问题

楼主(2018-11-10):
如题,是一个74HC595传送数据的函数,如下面:
/** 定义DS数据端口连接 */
sbit HC595_DS                = P2 ^ 1;
/** 定义SH_CP移位时钟端口连接 */
sbit HC595_SH_CP        = P2 ^ 0;

/** 定义ST_CP锁存时钟端口连接 */
sbit HC595_ST_CP        = P2 ^ 2;

/** 定义DS输出低电平的方法 */
#define HC595_DS_LOW                (HC595_DS = 0)
/** 定义DS输出高电平的方法 */
#define HC595_DS_HIGH                (HC595_DS = 1)
/** 定义SH_CP输出低电平的方法 */
#define HC595_SH_CP_LOW                (HC595_SH_CP = 0)
/** 定义SH_CP输出高电平的方法 */
#define HC595_SH_CP_HIGH        (HC595_SH_CP = 1)
/** 定义ST_CP输出低电平的方法 */
#define HC595_ST_CP_LOW                (HC595_ST_CP = 0)
/** 定义ST_CP输出高电平的方法 */
#define HC595_ST_CP_HIGH        (HC595_ST_CP = 1)

void HC595_Send_Data(unsigned char ucData) {
    unsigned char ucI;

    for(ucI = 0; ucI < 8; ucI ++) {
        HC595_SH_CP_LOW;

        HC595_DS = (ucData & 0x80);

        HC595_SH_CP_HIGH;
        ucData <<= 1;
    }

}

因为我这个发送函数直接把sbit定义的HC595_DS、HC595_SH等引脚包含在里面,当我的系统中要使用两组以上的74HC595总线时,我这个函数就要重装写过。我现在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在函数的参数里添加一个变量比如:
void HC595_Send_Data(PORT *port, unsigned char ucData)

这样通过PORT这个参数,把sbit定义的引脚传替进去。但是试了几种方法,sbit这个他定义出来的又不是什么具体的变量,无法传进去。请教大家,谁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只能一个总线写一个函数才能解决?

网友A:
不是间接寻址,无法传递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间接寻址,无法传递的哦!

那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给个思路,谢谢了

这个貌似无解,只能对每组bit专门写代码。因为位操作是单独的指令(例如51的位设位清,AVR的Read-Modify-Write,都是单独的指令,不可以动态配置)。你要是非要调,只能写成端口和mask,然后手动读,位操作,写。时间增加4倍以上。

网友C:
定义好所有引脚,port 定义为组号,函数内部if...else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无解,只能对每组bit专门写代码。因为位操作是单独的指令(例如51的位设位清,AVR的Read-Modify- ...

本来我是想这样传递: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int DS_Port;
    unsigned char DS_Pin;
    unsigned int SH_CP_Port;
    unsigned char SH_CP_Pin;
} HC595_PORT;

void HC595_Send_Data(HC595_PORT *port,unsigned char ucData) {
    unsigned char ucI;

    /** 从高字节开始,依次传送数据 */
    for(ucI = 0; ucI < 8; ucI ++) {
        /** 移位时钟先设置为低电平 */
        port -> SH_CP_Port &= ~(1 << (port -> SH_CP_Pin));

        /** 输出电平方法1 */
        if(ucData & 0x80) {
            port -> DS_Port |= (1 << (port -> DS_Pin));
        } else {
            port -> DS_Port &= ~(1 << (port -> DS_Pin));
        }

        /** 移位时钟从低变为高,上升沿锁存DS数据进移位寄存器 */
        port -> SH_CP_Port |= (1 << (port -> SH_CP_Pin));

        ucData <<= 1;        /** 从最高位开始传输,向左移位 */
    }

}

HC595_PORT port;

port.DS_Port = P2;
port.DS_Pin = 1;
port.SH_CP_Port = P2;
port.SH_CP_Pin = 0;

HC595_Send_Data(&port,0x80);
HC595_Send_Store();

但是实现不了,不懂上面我这个程序有没有错误。可能也是P2这样的端口是用sfr这个指令定义的。不懂有什么方法可以用指针通过地址直接操作端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义好所有引脚,port 定义为组号,函数内部if...else区分

那样就是把所有代码写一遍,我也在想如果实现不了,就全写出来,用预编译做个开关就行。但是太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我是想这样传递:

位操作是单独的指令,不是可以动态生成的变量。所以不能直接传递。这个无解,也许有大牛能做出来。我是在义愤用if()else()去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操作是单独的指令,不是可以动态生成的变量。所以不能直接传递。这个无解,也许有大牛能做出来。我是在 ...

谢谢了,看来我也只能照着ifelse打一遍了

网友:
#define H595_0_PORT P2
.....       H595_0_PIN    0x01
H595_0_PORT |= H595_0_PIN;

没有位操作的不是这样吗,多了1-2条指令,要比if...else之类的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