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触摸识别

楼主(2018-11-10):
姑且叫这个名字吧,是在不知道怎么描述。

有这么个场景,2块触摸板,差不多就是不锈钢板,两个人各自按一个手上去,需要检测这两个有没有牵手在一起,相当于信号需要经过完整了两个人的手臂,有啥方案没?

准备用电容按键的原理,检测3个状态,没有人触摸到,单人摸在上面,两个人牵着手都摸在上面。

没用过STM的电容触摸相关的应用,不知道能否识别到这3种不同的情况。

网友:
可以检测信号通路的通断。

网友:
香港科学馆二楼的电学馆有这个,人体导电演示项目。

网友:
做机关么

网友:
我女儿的玩具,就是这个原理,检测通断的

网友:
楼主是要做类似那种密室逃脱的机关吧,你在x宝找 人体电桥 吧,前几年接触时都是大电阻检测,不是电容触摸原理

网友(2019-12-17):
IFA227-人体接近感应(远距离,5厘米以上)芯片
这个芯片规格书可以支持5厘米以上的感应,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