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在PCB的下面植球做成一个BGA封装的芯片呢?

楼主(2018-11-10):
经常在网上看到CPU开盖的图片,感觉就是把一个DIE做到一块PCB上面。我们能不能也这样做呢,用一个QFN封装的芯片替换掉那个DIE.
不知道这样做的工艺复杂不

网友A:
跟PCBA有什么区别吗?多加一道工序不是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PCBA有什么区别吗?多加一道工序不是多此一举

隐藏自己所用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隐藏自己所用的芯片

你的加工成本会暴涨。再一个,真要破解你刮开看die一样破解。

网友B:
这个叫flipchip fbga,这玩意我做了五年,楼主位的这个规模的加工费用非常昂贵哦,

网友:
楼主只要能买到晶圆,什么样的封装我都可以给你做

网友:
定制芯片了解一下

网友:
收藏一下,说不定哪天我就实现小目标了呢,那时一定要自己DIY个封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flipchip fbga,这玩意我做了五年,楼主位的这个规模的加工费用非常昂贵哦, ...

还在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在做么

暂时没做了,未来还会要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