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关于太阳能板给单节锂电池的方案

楼主(2018-11-12):
是这样的,我想用太阳能板给单节锂电池充电,锂电池3.7伏,2000maH。
但是之前没接触过太阳能板给锂电池充电,不知道用太阳能板接TP4056充电芯片加上dw01 8025充放电保护,然后给锂电池充电可行吗,太阳能板需要选多大功率,多大输出电压?
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
谢谢各位,能否给点建议。

网友A:
楼主,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用太阳能板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B:
楼主,该睡觉了,手脑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用太阳能板给锂电池充电?

东西放户外的,只能太阳能来供电。。。有可行的方案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该睡觉了,手脑不清了

想到睡不着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西放户外的,只能太阳能来供电。。。有可行的方案吗,谢谢

你能把话说复杂一点吗,什么东西要供电,供电需求是什么。拿来点个灯也要知道灯多大要不要一直工作是不是。

网友:
CN3791 试试这个

网友C:
尽量不要用TP4056这类的片子
如韵电子,有很多太阳能充电专用芯片,自带MPPT算法

楼主:
刚刚查了如韵电子好多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搞个5V左右的太阳能板直接充电,锂电池带保护板就行,只是没有最大利用太阳能板的功率而已。 ...

锂电池保护电路要我来弄,充电电路也要我来弄

楼主:
没接触过啊,所以请教下啊,没有让你直接给我电路吧,我只需要建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不要用TP4056这类的片子
如韵电子,有很多太阳能充电专用芯片,自带MPPT算法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把话说复杂一点吗,什么东西要供电,供电需求是什么。拿来点个灯也要知道灯多大要不要一直工作是不是 ...

户外数据采集的,低功耗,检测一下,上传,然后就进入休眠了,一个间隔时间循环这样,工作时电流大概250ma不到

网友E:
和我们公司的使用环境差不多 我搞了双锂电充放电路  恒流恒压充电 现在唯一不好的是做不到MPPT 楼主的底子太不够可能不好提点 成型成品的电路估计没人会直接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我们公司的使用环境差不多 我搞了双锂电充放电路  恒流恒压充电 现在唯一不好的是做不到MPPT 楼主的底子 ...

双锂电,你是做串联还是并联的
我也是最近需要看了,才知道mppt。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护板某宝上很多啊,又便宜。

我做过保护的,就是太阳能跟电池之间充电,没弄过,所以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锂电,你是做串联还是并联的
我也是最近需要看了,才知道mppt。

这个不好称为并联,算是互为备用。一颗放电没了就另一颗补上,万一一直没有太阳能补充就都会用光,等到有太阳能补充时一颗一颗的充电 。
和你不同在于两颗锂电互为备用可以增加系统的稳定性、系统的充放次数及电池供电的容错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尽量不要用TP4056这类的片子
如韵电子,有很多太阳能充电专用芯片,自带MPPT算法 ...

TP4056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TP4056有什么问题?

没有功率点追踪,充电电流小,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