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7550的稳压芯片为什么接24V就烧了?

楼主(2018-11-12):
各位前辈好。做了个触摸芯片的开关,用HT7550稳压输出五伏给芯片供电。HT7550的芯片手册说是最高输入DC30V,我接直流稳压源24V,稳压芯片就冒烟烧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芯片买过两个地方,效果一样。接12V是好的。

网友:
烧的话,应该是有点感冒了

网友A:
难道是HT7350假冒的HT7550
我一般是在电源输入端串个电阻当作保险

网友:
手册上说的最大电压为24V,在你加电压的情况下看看它的散热怎么样,算一下在上面消耗的功率,如果你带的负载较重,冒烟就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HT7350假冒的HT7550
我一般是在电源输入端串个电阻当作保险

楼主都不说他的负载功率,哪里知道他究竟咋用的

网友:
功率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HT7550 市面上家伙很多。
注意

网友:
1、功率是否太大,你这个压降不小。
2、输入电源电压是否有过冲。

网友:
和泰??输出过充解决了??

网友B:
不带负载或者只带几MA电流,看看会不会烧,如果不会就不一定是芯片质量问题。可能是功率大了,这些芯片一般是几百MW级别,19V压差也就几MA,十几MA的输出能力,再大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你买得到正品吗?

网友:
不说负载就是耍流氓,举个例子:某7805,最高输入电压30V,最大输出电流1A,假设7805的负载有1A电流的情况下,输入30V试试?

网友:
负载稳定的话前面串个电阻分担点电压。

网友C:
我用了10+年的MD7550H,24V下工作没记得烧过,自从用了这个牌子,就没采购过一片HT的LDO,不过最近用了HT的DC-DC,降压的,耐压55V,不错。

网友:
即使是假货,也太假了,楼主也要说明负载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10+年的MD7550H,24V下工作没记得烧过,自从用了这个牌子,就没采购过一片HT的LDO,不过最近用了HT的 ...

和泰得7533之类输出接陶瓷电容容易发生输出过冲,输入6V,输出能冲到5.8V,单片机直接干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泰得7533之类输出接陶瓷电容容易发生输出过冲,输入6V,输出能冲到5.8V,单片机直接干死 ...

我的大部分应用都是接陶瓷电容的,前后10uf,电流小,一般20多m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10+年的MD7550H,24V下工作没记得烧过,自从用了这个牌子,就没采购过一片HT的LDO,不过最近用了HT的 ...

好的,我去试验一下MD7550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负载或者只带几MA电流,看看会不会烧,如果不会就不一定是芯片质量问题。可能是功率大了,这些芯片一般 ...

好的,我去试一下。谢谢指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和泰得7533之类输出接陶瓷电容容易发生输出过冲,输入6V,输出能冲到5.8V,单片机直接干死 ...

ht7333,5v输入,给stm32供电,都容易搞死单片机,复位无效,必须断电

网友:
烧是正常的,压差太大,热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7333,5v输入,给stm32供电,都容易搞死单片机,复位无效,必须断电

输出用电解就好很多

网友F:
HT755X-1最大输入是24V,HT755X-2和HT755X-3最大输入才是30V,楼主看看你用的是不是7550-1,最大是24V,并不表示你输入24V不坏,输入24V可能会超出一些,芯片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755X-1最大输入是24V,HT755X-2和HT755X-3最大输入才是30V,楼主看看你用的是不是7550-1,最大是24V,并 ...

谢谢指导,是-1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是-1的。

找到原因就好。。。24v输入LDO,输出超过30mA的,都热到烫手,,,无解,,,这种高压HDO的用法,只能用于输出电流不超过20mA及其以下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到原因就好。。。24v输入LDO,输出超过30mA的,都热到烫手,,,无解,,,这种高压HDO的用法, ...

好的,谢谢前辈热心指导。

网友H(2019-12-31):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10+年的MD7550H,24V下工作没记得烧过,自从用了这个牌子,就没采购过一片HT的LDO,不过最近用了HT的 ...

兄弟,这个MD7550H现在有假货不?方便说一下你的MD7550H在哪家买的不?我现在需要将24v转成5v的,电流差不多20多mA,之前是用78L12加上78L05实现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兄弟,这个MD7550H现在有假货不?方便说一下你的MD7550H在哪家买的不?我现在需要将24v转成5v的,电流差 ...

我是直接找原厂买的,所以从不担心买到假货,如果你需要供应商的信息,我可以发私信给你,不在这里发,是避免广告之嫌。
你这个应用,其实买他们的MD7150H就可以了,价格还便宜点,因为电流不大。MD7550H我用过很多了,没一百K,起码几十K吧,没掉过链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找原厂买的,所以从不担心买到假货,如果你需要供应商的信息,我可以发私信给你,不在这里发,是 ...

谢啦,你发私信给我,我先看看你说的MD7150H,看了淘宝上的MD7150H和MD7550H价钱差不都,大多数都是3毛多的价钱,都号称原装正品,也不知道哪家靠谱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找原厂买的,所以从不担心买到假货,如果你需要供应商的信息,我可以发私信给你,不在这里发,是 ...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看MD7550H的资料输出滤波是推荐使用钽电解电容或者,不知道你这里实际使用时输入24v,输出5V的时候用的什么电容?现在我都是用0805或者0603的陶瓷电容不知道在这里会不会有问题,之前滤波电容使用钽电容有烧坏过,不敢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看MD7550H的资料输出滤波是推荐使用钽电解电容或者,不知道你这里实际使用时输入24v, ...

我实际都是前后两个10UF/0805的X5R陶瓷电容,从未出过事哈,倒是没用他们的LDO之前,用普通的78L05,用一个,烧一个,只能用普通电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实际都是前后两个10UF/0805的X5R陶瓷电容,从未出过事哈,倒是没用他们的LDO之前,用普通的78L05,用一 ...

谢啦,到时也放贴片电容上去,我看看0805 10uf的耐压的有没有35v或者50v的用在输入24v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谢啦,到时也放贴片电容上去,我看看0805 10uf的耐压的有没有35v或者50v的用在输入24v上 ...

理论上最终的击穿电压是标称电压的2.5倍,所以击穿不必太担心,相反我在某些地方,特地适当降低了耐压值的选择,这样电压太离谱地高出我们产品注明的上限太多,电容先击穿短路,保护后面的电路,和客户解释起来也有据可依。当然耐压低,会在电压较高时造成实际容量的大幅度降低,这个也要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最终的击穿电压是标称电压的2.5倍,所以击穿不必太担心,相反我在某些地方,特地适当降低了耐压值 ...

又学到了

网友H(2020-06-18):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找原厂买的,所以从不担心买到假货,如果你需要供应商的信息,我可以发私信给你,不在这里发,是 ...

你好,前阵子用MD7550H做了一批板子,输入输出各接一个10uf 0805的贴片电容,负载就一个光耦和几个霍尔传感器,加起来不到20mA,客户反映有烧掉的问题,MD7550H都烧黑掉了,我手上还剩10来块反复上电断电试了没问题,想问一下您的MD7550H输入输出有没有做什么保护措施?我看坛里有兄弟说输入串个电阻防止上电瞬间电压过冲,输出滤波电容也串个补偿电阻什么的?不知道您用了这么多有没有碰到类似烧掉的问题?

网友:
不要只看电压,还要看电流,这玩艺总功率才0.5W。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好,前阵子用MD7550H做了一批板子,输入输出各接一个10uf 0805的贴片电容,负载就一个光耦和几个霍尔传 ...

你好,目前我还没遇到MD7550H损坏的事情,尤其是你说的这种烧成这样的情况,倒是用MD53U50,因为耐压低,一旦前级DC-DC烧毁,一路烧过来,MD53U50也跟着烧毁,电路里的MCU,ADC............IC类芯片几乎无一幸免..............

你要检查的是芯片的电流和压降,这是它平时的功率,你的MD7550H有没有给它足够的铜箔面积散热?很简单地通电模拟一下,工作一段时间后,手摸一下温度;另外必须要考虑到各种负载在极端条件下的最大极限功耗;

最后要留意到是你的供电电压是多少?电源是否稳定,你的供电线缆是否很长?很多因素都会造成你的问题。

网友:
HT 75 系列不是停产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目前我还没遇到MD7550H损坏的事情,尤其是你说的这种烧成这样的情况,倒是用MD53U50,因为耐压低, ...

谢兄弟回复,我再多试试看看

网友:
电流与压差有直接关系,要算下芯片的功耗,功耗不能超的

网友(2022-03-15):
我的客户也反应坏了烧黑了,可以确定是正品,输入供电是24V,但是看数据手册HT7550-1最高输入是30V。后来改善在输入串了一个电阻。
之后留意到到一个电路图中,在LDO的输入输出并联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正极在OUT,二极管负极在IN,记得说是能在断电的时候,防止OUT电压高于IN电压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