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V3SET怎么可以输出3.3V?

楼主(2018-11-12):
想用MB1440板上CN6.T_VCC给板子供电烧录,但发现是:Input for STLINK-V3SET。不能输出?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这是不是用来作为目标板子的电压检测的啊!

网友A:
ST-LINK是没有输出电压的,V2版也是这样。1pin和2pin都是电压输入,用于调整引脚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LINK是没有输出电压的,V2版也是这样。1pin和2pin都是电压输入,用于调整引脚的电压。 ...

谢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画个板子,加大输出电流。增加一些保护电路,这样会安全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LINK是没有输出电压的,V2版也是这样。1pin和2pin都是电压输入,用于调整引脚的电压。 ...

V2有输出电压的,最后一个脚还是倒数第二脚就有3.3V,把这个脚和1脚用跳线短上,这样就可以供电并且stlink也可以检测到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V2有输出电压的,最后一个脚还是倒数第二脚就有3.3V,把这个脚和1脚用跳线短上,这样就可以供电并且stlin ...

有这操作?我试试。

网友:
V2 19pin可以输出3.3V

网友(2019-04-09):
STLINK-V3 有搞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