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做拼版,标记VCUT在哪个层

楼主(2018-11-12):
线路板做拼版,标记VCUT,一般在keepout或者Mechanical1层绘制板边,标记VCUT标识会选择哪一层呢?

网友:
楼上的,出gerber没法规定颜色啊。也表示对这个问题有疑惑,我之前是放机械层2。

网友:
出gerber的时候有一个选择外形层的勾选,生成的每一个层都有这个外形。

网友:
随便放。最重要的是在文档中清晰的说明;最好在文件名命名的时候,能让人很容易找到哪个文件是Vcut的路径。

楼主:
在板边定义的层(keepout或者Mechanical1)绘制有个好处,都是要处理板边的,加工商不会漏掉,工程师导出GERBER的时候也不会漏掉层,但是也有个坏处,占用了该层的面积,如果加工时未处理(一般加工是很多板一起拼板的,此时需删除vcut标识,不影响其他板加工),会对其他线路板有影响,直接表现为在旁边的线路板上有VCUT字样的槽出现。

网友:
我一般单独做个dxf,标注板边、拼版和v-cut

网友:
从来没有标记过,也没发现有问题啊

网友:
就放在keepout,从来没有标记过。

网友:
一直keepout层

网友:
看你喜欢了。板厂很聪明的,还要处理一下文件

网友:
下载个嘉立创下单助手,里边有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