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氧焊机拆下来的变压器又改制了一台简易电焊机

楼主(2018-11-12):
昨天拆下来的变压器顺便简单处理了一下,可以做电焊机用,焊接效果不错,劲比较足,不粘焊条焊接渗透强,电压30伏左右,

网友A:
电焊机的变压器据说短路时功率会自动下降,避免烧毁。。

不带短路保护的变压器在焊条短路之后会剧烈发热,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焊机的变压器据说短路时功率会自动下降,避免烧毁。。

不带短路保护的变压器在焊条短路之后会剧烈发热, ...

磁饱和变压器